【Altera SoC体验之旅】+ DE1_SOC初识

楼主:
至于DE1_SOC的板子简介我就不多说了,拿到板子首先按照培训资料(见附件)中的教程安装usb blaster ii的驱动,串口驱动等等,然后按照教程下载测试例程,看到的是一个流水灯和数码管的0~F轮回计数。过程中想说的两点是, 开始是NO hardware,要稍微过一会才会有DE-SOC[USB-1](感觉时间稍微有点长),另外一个教程中在programmer界面Auto Detect器件出现的是5CSEMA5然后是SOCVHPS

而我的是 SOCVHPS在左,5CSEMA5在右,开始选中了其中的5CSEMA5然后右键up,两者位置交换如下图
但是program出现错误,又Auto Detect一次program正常。至于两者的位置不同有什么区别还不知道,以后再探究吧。

按照教程烧SD镜像,启动系统。
U-Boot SPL 2013.01.01 (Nov 04 2013 - 19:51:38)
BOARD :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Board
SDRAM: Initializing MMR registers
SDRAM: Calibrating PHY
SEQ.C: Preparing to start memory calibration
SEQ.C: CALIBRATION PASSED
ALTERA DWMMC: 0

U-Boot 2013.01.01 (Oct 24 2013 - 17:40:22)

CPU   : Altera SOCFPGA Platform
BOARD :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Board
DRAM:  1 GiB
MMC:   ALTERA DWMMC: 0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mii0
Warning: failed to set MAC address

Hit any key to stop autoboot:  5  4  3  2  1  0
reading u-boot.scr
** Unable to read file u-boot.scr **
Optional boot script not found. Continuing to boot normally
reading zImage
3809104 bytes read in 1297 ms (2.8 MiB/s)
reading socfpga.dtb
17119 bytes read in 14 ms (1.2 MiB/s)
fpgaintf
ffd08028: 00000000    ....
fpga2sdram
ffc25080: 00000000    ....
axibridge
ffd0501c: 00000000    ....
## Flattened Device Tree blob at 00000100
   Booting using the fdt blob at 0x00000100
   Loading Device Tree to 03ff8000, end 03fff2de ... OK

Starting kernel ...

Booting Linux on physical CPU 0x0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cpuset
Linux version 3.12.0-00307-g507abb4-dirty (root@matthew) (gcc version 4.6.3 (Sourcery CodeBench Lite 2012.03-57) ) #2 SMP Mon Jan 6 19:54:56 CST 2014
CPU: ARMv7 Processor [413fc090] revision 0 (ARMv7), cr=10c5387d
CPU: PIPT / VIPT nonaliasing data cache, VIPT aliasing instruction cache
Machine: Altera SOCFPGA, model: Altera SOCFPGA Cyclone V
Memory policy: ECC disabled, Data cache writealloc
PERCPU: Embedded 8 pages/cpu @80fd1000 s11328 r8192 d13248 u32768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260096
Kernel command line: console=ttyS0,115200 root=/dev/mmcblk0p2 rw rootwait
PID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31072 (order: 7, 524288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65536 (order: 6, 262144 bytes)
Memory: 1031484K/1048576K available (5637K kernel code, 253K rwdata, 1424K rodata, 343K init, 256K bss, 17092K reserved)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c0800000 - 0xff000000   (1000 MB)
    lowmem  : 0x80000000 - 0xc0000000   (1024 MB)
    modules : 0x7f000000 - 0x80000000   (  16 MB)
      .text : 0x80008000 - 0x806ed828   (7063 kB)
      .init : 0x806ee000 - 0x80743c40   ( 344 kB)
      .data : 0x80744000 - 0x807834f0   ( 254 kB)
       .bss : 0x807834f0 - 0x807c355c   ( 257 kB)
SLUB: HWalign=64,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2, Nodes=1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16 nr_irqs:16 16
sched_clock: 32 bits at 100MHz, resolution 10ns, wraps every 42949m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594.16 BogoMIPS (lpj=7970816)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ftrace: allocating 17704 entries in 52 pages
CPU0: thread -1, cpu 0, socket 0, mpidr 80000000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8051f018 - 0x8051f070
CPU1: Booted secondary processor
CPU1: thread -1, cpu 1, socket 0, mpidr 80000001
Brought up 2 CPUs
SMP: Total of 2 processors activated.
CPU: All CPU(s) started in SVC mode.
devtmpfs: initialized
VFP support v0.3: implementor 41 architecture 3 part 30 variant 9 rev 4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fpga bridge driver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L310 cache controller enabled
l2x0: 8 ways, CACHE_ID 0x410030c9, AUX_CTRL 0x32460000, Cache size: 512 kB
syscon fffef000.l2-cache: regmap [mem 0xfffef000-0xfffeffff] registered
syscon ffd05000.rstmgr: regmap [mem 0xffd05000-0xffd05fff] registered
syscon ffc25000.sdrctl: regmap [mem 0xffc25000-0xffc25fff] registered
syscon ff800000.l3regs: regmap [mem 0xff800000-0xff800fff] registered
syscon ffd08000.sysmgr: regmap [mem 0xffd08000-0xffd0bfff] registered
hw-breakpoint: found 5 (+1 reserved) breakpoint and 1 watchpoint registers.
hw-breakpoint: maximum watchpoint size is 4 bytes.
altera_hps2fpga_bridge fpgabridge.2: fpga bridge [hps2fpga] registered as device hps2fpga
altera_hps2fpga_bridge fpgabridge.2: init-val not specified
altera_hps2fpga_bridge fpgabridge.3: fpga bridge [lshps2fpga] registered as device lwhps2fpga
altera_hps2fpga_bridge fpgabridge.3: init-val not specified
altera_hps2fpga_bridge fpgabridge.4: fpga bridge [fpga2hps] registered as device fpga2hps
altera_hps2fpga_bridge fpgabridge.4: init-val not specified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FPGA Mangager framework driver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pps_core: LinuxPPS API ver. 1 registered
pps_core: Software ver. 5.3.6 - Copyright 2005-2007 Rodolfo Giometti <giometti@linux.it>
PTP clock support registered
Switched to clocksource timer1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4, 6553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2,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RPC: Registered named UNIX socket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ud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transport module.
RPC: Registered tcp NFSv4.1 backchannel transport module.
hw perfevents: enabled with ARMv7 Cortex-A9 PMU driver, 7 counters available
arm-pmu arm-pmu: PMU:CTI successfully enabled
NFS: Registering the id_resolver key type
Key type id_resolver registered
Key type id_legacy registered
NTFS driver 2.1.30 [Flags: R/W].
jffs2: version 2.2. (NAND) © 2001-2006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2014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2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ffc02000.serial0: ttyS0 at MMIO 0xffc02000 (irq = 194, base_baud = 6250000) is a 16550A
console [ttyS0] enabled
altera_fpga_manager ff706000.fpgamgr: fpga manager [Altera FPGA Manager] registered as minor 0
brd: module loaded
cadence-qspi ff705000.spi: DMA NOT enabled
cadence-qspi ff705000.spi: master is unqueued, this is deprecated
m25p80 spi2.0: unrecognized JEDEC id ffffff
cadence-qspi ff705000.spi: Cadence QSPI controller driver
dw_spi_mmio fff01000.spi: master is unqueued, this is deprecated
CAN device driver interface
c_can_platform ffc00000.d_can: invalid resource
c_can_platform ffc00000.d_can: control memory is not used for raminit
c_can_platform ffc00000.d_can: c_can_platform device registered (regs=c08e4000, irq=163)
stmmac - user ID: 0x10, Synopsys ID: 0x37
Ring mode enabled
DMA HW capability register supported
Enhanced/Alternate descriptors
        Enabled extended descriptors
RX Checksum Offload Engine supported (type 2)
TX Checksum insertion supported
Enable RX Mitigation via HW Watchdog Timer
libphy: stmmac: probed
eth0: PHY ID 00221611 at 1 IRQ 0 (stmmac-0:01) active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mousedev: PS/2 mouse device common for all mice
i2c /dev entries driver
Synopsys Designware Multimedia Card Interface Driver
dwmmc_socfpga ff704000.dwmmc0: Using internal DMA controller.
dwmmc_socfpga ff704000.dwmmc0: Version ID is 240a
dwmmc_socfpga ff704000.dwmmc0: DW MMC controller at irq 171, 32 bit host data width, 1024 deep fifo
mmc_host mmc0: Bus speed (slot 0) = 12500000Hz (slot req 400000Hz, actual 390625HZ div = 16)
dwmmc_socfpga ff704000.dwmmc0: 1 slots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hid
usbhid: USB HID core driver
mmc_host mmc0: Bus speed (slot 0) = 12500000Hz (slot req 12500000Hz, actual 12500000HZ div = 0)
mmc0: new high speed SDHC card at address 1234
mmcblk0: mmc0:1234 SA16G 14.6 GiB
mmcblk0: p1 p2 p3
dwc2 ffb40000.usb: DWC OTG Controller
dwc2 ffb40000.usb: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dwc2 ffb40000.usb: irq 160, io mem 0x00000000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1d6b, idProduct=0002
usb usb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3, Product=2, SerialNumber=1
usb usb1: Product: DWC OTG Controller
usb usb1: Manufacturer: Linux 3.12.0-00307-g507abb4-dirty dwc2_hsotg
usb usb1: SerialNumber: ffb40000.usb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oprofile: using arm/armv7-ca9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sit: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5
can: 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ore (rev 20120528 abi 9)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9
can: raw protocol (rev 20120528)
can: broadcast manager protocol (rev 20120528 t)
can: netlink gateway (rev 20130117) max_hops=1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Key type dns_resolver registered
ThumbEE CPU extension supported.
Registering SWP/SWPB emulation handler
kjournald starting.  Commit interval 5 seconds
EXT3-fs (mmcblk0p2): using internal journal
EXT3-fs (mmcblk0p2): mounted filesystem with ordered data mode
VFS: Mounted root (ext3 filesystem) on device 179:2.
devtmpfs: mounted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340K (806ee000 - 80743000)
usb 1-1: new high-speed USB device number 2 using dwc2

INIT: version 2.88 booting

usb 1-1: New USB device found, idVendor=0424, idProduct=2512
usb 1-1: New USB device strings: Mfr=0, Product=0, SerialNumber=0
hub 1-1:1.0: USB hub found
hub 1-1:1.0: 2 ports detected
Start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eth0: device MAC address 6a:a9:48:f6:c3:f3
udhcpc (v1.20.2) started

Sending discover...

Sending discover...

Sending discover...

No lease, failing

Starting portmap daemon...

Sat Sep 28 04:38:00 UTC 2013

INIT: Entering runlevel: 5

Starting OpenBSD Secure Shell server: sshd

done.

Starting syslogd/klogd: done

Starting Lighttpd Web Server: lighttpd.

Starting blinking LED server

Stopping Bootlog daemon: bootlogd.

Poky 8.0 (Yocto Project 1.3 Reference Distro) 1.3
ttyS0

socfpga login: root
root@socfpga:~# p who i am      am i
BusyBox v1.20.2 (2013-09-27 23:27:54 CDT) multi-call binary.

Usage: who [-a]

root@socfpga:~# poweroffer

Broadcast message from root@socfpga (ttyS0) (Sat Sep 28 04:39:11 2013):

The system is going down for system halt NOW!

INIT:
INIT: Sending processes the TERM signal

root@socfpga:~#
INIT: Sending processes the KILL signal

Stopping OpenBSD Secure Shell server: sshdstopped /usr/sbin/sshd (pid 148)
.
Stopping syslogd/klogd: stopped syslogd (pid 152)
stopped klogd (pid 155)
done
Deconfiguring network interfaces... ifdown: interface eth0 not configured
done.
Stopping Lighttpd Web Server: stopped /usr/sbin/lighttpd (pid 159)
lighttpd.
/etc/rc0.d/K90gsrd_init.sh: line 23: kill: (204) - No such process
Sending all processes the TERM signal...
Sending all processes the KILL signal...
Unmounting remote filesystems...
Stopping portmap daemon...
Deactivating swap...
Unmounting local filesystems...
reboot: System halted

启动过程中可以看到许多系统信息。
登陆系统:
socfpga login: root

root@socfpga:~#  who i am
BusyBox v1.20.2 (2013-09-27 23:27:54 CDT) multi-call binary.

关机:
root@socfpga:~# poweroff

网友:
插上SD卡启动系统时,启动系统后,linux系统poweroff之后,FPGA部分始终是流水灯加数码管轮回计数

网友:
哈哈 不错的开始i 继续努力哈

网友:
好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
用户名root,密码:无

网友:
沙发的压缩包有问题,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