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拉第 棘盘 推挽逆变 UHF发生器

楼主:
甚么来着

网友:
佛莱明以手性法则概括了 法拉第定律,成为经典,
在马达与发电机两者中,电流、磁场与动向 三个参数总有一个相反,若相反项目是电流,就可用 电压 把左右合一!
楼上的图何故没有磁场呢,当您看着那图,您的视线就充当了磁力线,盘子顺钟向转动,电压极性就是 外正内负。

网友:
小小的磁控管,包含了 真空二极管、单极马达、旋转汽笛、特斯拉线圈、推挽式逆变器 的运作机理。

网友:
不错,科普,
相对物体的运动和相对空间的运动,,看着有点晕

网友:
辉光球,可视之为真空泡里的特斯拉线圈,我想,若把高压端子脱离电极且改成LC槽路,不知是否可搞出个无极灯来呢?
电,除了挑阻力最小的路走外,还会竭力寻找通道,市电虽在电工领域被归类为低压电,但你不妨拿个木衣夹夹住氖泡碰碰相线,看看效果如何。
辉光球的放电属于线状放电,把电极弄得绉绉巴巴,极面的场强就不均匀,那就强化了线状放电的势态,荧光灯与霓虹灯也是辉光放电,HID是弧光放电,它们都是雾状放电,如果把辉光球的电极改为光滑球面,玻璃球壳内壁敷上导电涂层,不知道是否也可做到雾状放电,把磁控管的管芯当成荧光灯或HID来做又如何呢?

网友A:
若把电子流视作物质流体,就可联想到 旋笛发声或轮机运动 的原理,
磁控管毕竟是磁控管,它的电子流 既不是半径的扫掠,也不是环流,而是有特定的格式,电子流(或电浆)既然不是固体,还有咋形态可言,那么,磁控管理到底是如何令电子流乖乖的做出『队形』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把电子流视作物质流体,就可联想到 旋笛发声或轮机运动 的原理,
磁控管毕竟是磁控管,它的电子流 既不是半径的扫掠,也不是环流,而是有特定的格式,电子流(或电浆)既然不是固体,还有咋形态可言,那么,磁控管理到底是如何令电子流乖乖的做出『队形』来的呢?!

是楼主自己的认知赞!继续,,,

网友:
白金机,可说是个古董级的高压发生器,那个 断续器 是机子的关键部件,那时还没有晶体管,断续器当然是机械式的,
除了如图左那种经典的簧片式外,还有用气泡(沂蒙断续器)或棘轮的,不过,大家有否发觉,白金机永远是单「管」机,难道真的从来没人想过甚至试过(或根本不能)做推挽吗,理论上,如果用棘轮,是可以的,甚至三相也行。

网友:
辉光球的想法不错

网友:
辉光球与特斯拉线圈的电弧可以漫天飞舞,磁控管可万万不行,
磁控管它 全身都是金属,有齿槽和端盖,阴阳两极只有一隙之隔,端盖跟管芯有一定距离,这不就跟电机有点像吗,
既然这架构可以发挥磁控管应有的功能,那就表明电场都集中到 气隙 之处,电子流一出发就往阳极蹬而不会蹦到同样是良导体的罩子上。

网友:
虽然不懂,不过看起来很牛逼

网友:
磁控管跟特斯拉线圈有个共同点,就是高压直流源、短路性负载!
保险丝的功用,是过载时把相线断开,但如果你把保险丝直接架于电网上,后果就不言而喻了,
但磁控管和特斯拉线圈偏偏就来这套,功率又强大,就连 沂蒙断续器 也招架不住,机械开关及有源器件就更是必炸无疑!
电器都不允许打火,但是,火属于等离子态,既能导电,又无惧崩坏,所以,在这里,『火』却成了唯一能作开关之用的工具,火花本身的『饱和压降』并不小,所以,按能源效益的标准而论,此『开关』绝不高效。

网友:
磁控管也是真空管的一种,它的导电不是辉光放电,更不是弧光放电,而是货真价实的电子流,
真空度越高,气压就越低,但影响电导的,不是气压,而是「路况」,真空管导电靠的是飞行而不是传递(亦不需跟谁交换能量),航道中的一切原子分子除了是障碍物外没半点用处。

网友:
雅阁布天梯 相信总有电友知道甚至玩过吧,实际上,天梯不管咋摆,电弧总会是远离电源往尖端跑去的,这是闭合电路的磁张力(磁力线的互相排斥)作用,如果把天梯改为圆心与圆周,则不管放电的性质及样式为何,没有外来磁场介入时都不会动。

网友:
文章没有更改,只是删掉一个发重复了的图。

理想的磁控管的管芯,气隙电场应该处处均匀,电子束流的分佈,是成片的雾状而不是团块或线状的,
磁控管的磁,其作用其实不是控,而是给力,磁控管中电子流的动力很高,电子碰到阳极后会往回轰,如果没有磁场,电子只会迳直回到原处,那就没啥『模』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