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的简单介绍

楼主:
无源晶振
无源晶振为crystal(晶体),无源晶振是有2个引脚的无极性元件,需要借助于时钟电路才能产生振荡信号,自身无法振荡起来,所以“无源晶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无源晶振没有电压的问题,信号电平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根据起振电路来决定的,同样的晶振可以适用于多种电压,可用于多种不同时钟信号电压要求,而且价格通常也较低,因此对于一般的应用如果条件许可建议用晶体,这尤其适合于产品线丰富批量大的生产者。无源晶振相对于晶振而言其缺陷是信号质量较差,通常需要精确匹配外围电路(用于信号匹配的电容、电感、电阻等),更换不同频率的晶体时周边配置电路需要做相应的调整。使用时建议采用精度较高的石英晶体,尽可能不要采用精度低的陶瓷晶体。
--->>
单片机的无源晶振(晶体)两旁的电容,是晶体的匹配电容,只有在外部所接电容匹配的条件下,才能近似达到标称频率。
一般情况下是30pF左右。
--------------------------------------------------------------------------------------------------------------------------- >>>
有源晶振
有源晶振则叫做oscillator(振荡器),有源晶振有4只引脚,是一个完整的振荡器,其中除了石英晶体外,还有晶体管和阻容元件,因此体积较大。有源晶振,信号质量好,比较稳定,而且连接方式相对简单(主要是做好电源滤波),不需要复杂的配置电路。相对于无源晶体,有源晶振的缺陷是其信号电平是固定的,需要选择好合适输出电平,灵活性较差,价格相对较高。对于时序要求敏感的应用,还是有源的晶振好,因为可以选用比较精密的晶振,甚至是高档的温度补偿晶振。有源晶振相比于无源晶体通常体积较大,但现在许多有源晶振是表贴的,体积和晶体相当,有的甚至比许多晶体还要小。
-->>
如果要求系统比较稳定,比如MPU CPLD FPGA等则选择有源晶振。
----------------------------------------------------------------------------------------------------------------->>>
有源晶振的接法
有个点标记的为1脚,按逆时针(管脚向下)分别为2、3、4。
有源晶振通常的用法:一脚悬空,二脚接地,三脚接输出,四脚接电压。
----------------------------------------------------------------------------------------------------------------->>>>
查看大图
----------------------------------------------------------------------------------------------------------------------->>>
拆解有源晶振
查看大图
查看大图
可以看到 有源晶振 = 普通晶振+逻辑电路

网友A:
高速ADC一般使用哪种晶振

网友:
无源的叫“晶体”,绝对不能叫“晶振”,晶振一定是有源整合器件,包含晶体和晶体振荡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ADC一般使用哪种晶振

看具体器件的要求,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
图在哪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