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第5周 初次体验usb功能

楼主:
R21的usb例程还是比较丰富的。跑了个HID的例程

跑了个HID键盘的

升级,这个更新真的很快呀,似乎每次都能碰到什么要升级的

这是板子插入前的

这是板子插入后的

这是详细信息

具体看下程序
int main(void)
{
        irq_initialize_vectors();
        cpu_irq_enable();

        // Initialize the sleep manager
        sleepmgr_init();

#if !SAMD21 && !SAMR21 && !SAMD11 && !SAML21
        sysclk_init();
        board_init();
#else
        system_init();
#endif
        ui_init();
        ui_powerdown();

        // Start USB stack to authorize VBus monitoring
        udc_start();

        // The main loop manages only the power mode
        // because the USB management is done by interrupt
        while (true) {
#ifdef   USB_DEVICE_LOW_SPEED
                // No USB "Keep a live" interrupt available in low speed
                // to scan keyboard interface then use main loop
                if (main_b_kbd_enable) {
                        static volatile uint16_t virtual_sof_sub = 0;
                        if (sysclk_get_cpu_hz()/50000 ==
                                virtual_sof_sub++) {
                                virtual_sof_sub = 0;
                                static uint16_t virtual_sof = 0;
                                ui_process(virtual_sof++);
                        }
                }
#else
                sleepmgr_enter_sleep();
#endif
        }
}

就主函数而言可以看出其实与ST的还是蛮像的。
void ui_init(void)
{
        struct extint_chan_conf config_extint_chan;

        extint_chan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extint_chan);

        config_extint_chan.gpio_pin            = BUTTON_0_EIC_PIN;
        config_extint_chan.gpio_pin_mux        = BUTTON_0_EIC_MUX;
        config_extint_chan.gpio_pin_pull       = EXTINT_PULL_UP;
        config_extint_chan.filter_input_signal = true;
        config_extint_chan.detection_criteria  = EXTINT_DETECT_FALLING;
        extint_chan_set_config(BUTTON_0_EIC_LINE, &config_extint_chan);
        extint_register_callback(ui_wakeup_handler, BUTTON_0_EIC_LINE,
                        EXTINT_CALLBACK_TYPE_DETECT);
        extint_chan_enable_callback(BUTTON_0_EIC_LINE,EXTINT_CALLBACK_TYPE_DETECT);

        /* Initialize LEDs */
        LED_Off(LED_0_PIN);
}

仔细分析其实还是不怎么一样的。
这个函数原以为是USB的初始化函数,打开看了下才发现是对板子上按键的处理。
实际实现的效果就只是板子按下后led灯亮了。
/*! \brief Start the USB Device stack
*/
void udc_start(void)
{
        udd_enable();
}

void udd_enable(void)
{
        irqflags_t flags;

        /* To avoid USB interrupt before end of initialization */
        flags = cpu_irq_save();

#if USB_ID_EIC
        if (usb_dual_enable()) {
                /* The current mode has been started by otg_dual_enable() */
                cpu_irq_restore(flags);
                return;
        }
#endif
        struct usb_config config_usb;

        /* USB Module configuration */
        usb_get_config_defaults(&config_usb);
        config_usb.source_generator = UDD_CLOCK_GEN;
        usb_init(&usb_device, USB, &config_usb);

        /* USB Module Enable */
        usb_enable(&usb_device);

        /* Check clock after enable module, request the clock */
        udd_wait_clock_ready();

        udd_sleep_mode(UDD_STATE_SUSPEND);

#if USB_VBUS_EIC
        _usb_vbus_config();
        if (is_usb_vbus_high()) {
                /* USB Attach */
                _uhd_vbus_handler();
        }
#else
        // No VBus detect, assume always high
# ifndef USB_DEVICE_ATTACH_AUTO_DISABLE
        udd_attach();
# endif
#endif

        cpu_irq_restore(flags);
}

这边才是对usb的初始化处理
void ui_process(uint16_t framenumber)
{
        bool b_btn_state, success;
        static bool btn_last_state = false;
        static bool sequence_running = false;
        static uint8_t sequence_pos = 0;
        uint8_t value;
        static uint16_t cpt_sof = 0;

        if ((framenumber % 1000) == 0) {
                LED_On(LED_0_PIN);
        }
        if ((framenumber % 1000) == 500) {
                LED_Off(LED_0_PIN);
        }
        // Scan process running each 2ms
        cpt_sof++;
        if ((cpt_sof % 2) == 0) {
                return;
        }

        // Scan buttons on switch 0 to send keys sequence
        b_btn_state = (!port_pin_get_input_level(BUTTON_0_PIN));
        if (b_btn_state != btn_last_state) {
                btn_last_state = b_btn_state;
                if (btn_wakeup) {
                        if (!b_btn_state) {
                                btn_wakeup = false;
                        }
                } else {
                        sequence_running = true;
                }
        }

        // Sequence process running each period
        if (SEQUENCE_PERIOD > cpt_sof) {
                return;
        }
        cpt_sof = 0;

        if (sequence_running) {
                // Send next key
                value = ui_sequence[sequence_pos].value;
                if (value!=0) {
                        if (ui_sequence[sequence_pos].b_modifier) {
                                if (ui_sequence[sequence_pos].b_down) {
                                        success = udi_hid_kbd_modifier_down(value);
                                } else {
                                        success = udi_hid_kbd_modifier_up(value);
                                }
                        } else {
                                if (ui_sequence[sequence_pos].b_down) {
                                        success = udi_hid_kbd_down(value);
                                } else {
                                        success = udi_hid_kbd_up(value);
                                }
                        }
                        if (!success) {
                                return; // Retry it on next schedule
                        }
                }
                // Valid sequence position
                sequence_pos++;
                if (sequence_pos >=
                        sizeof(ui_sequence) / sizeof(ui_sequence[0])) {
                        sequence_pos = 0;
                        sequence_running = false;
                }
        }
}

整个usb过程貌似是这块。
可能对ASF了解还是不够多,找了半天还是没找到中断函数部分的文件在哪。因为板子毕竟是作为设备,可能有个对主机的做出中断的函数文件。就使用ST的USB的体会而言,主函数部分其实是比较简单的,真正的处理应该在中断函数那块
很遗憾的是这边没有pdf进行详细的说明,可能得再好好摸索下

这是usb部分的资料,其中usb_protocol.h主要是是基于usb协议部分的定义,包括各种描述符之类的。具体的还在看。。。。。。

网友A:
试过这个例程,也是不行。用SMAM4L可以。能不能把你的例程打包上传,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过这个例程,也是不行。用SMAM4L可以。能不能把你的例程打包上传,我试试看。

这是我用的那个工程,你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B:
不过AtmelStudio例程usb部分确实有的是有问题的

跑的是MSC的例程

但结果判断的是HID的,我特意用另外一块又试了下,确实识别的是HID的,并不在存储设备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AtmelStudio例程usb部分确实有的是有问题的

跑的是MSC的例程

但结果判断的是HID的,我特意用另外一块又试了下,确实识别的是HID的,并不在存储设备部分

还是不行,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试Xmega-b1和SAM4L都是可以的,就SAM R21的不行。

网友:
应该没有其他需要设置的地方了吧?试了几个例程都一样,应该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A:
换了几台计算机,系统有win7、winxp,都是一样不能识别出设备,感觉还是某个地方设置的问题造成的。是不是熔丝位或者其他地方需要设置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几台计算机,系统有win7、winxp,都是一样不能识别出设备,感觉还是某个地方设置的问题造成的。是不是熔丝位或者其他地方需要设置什么?

我没有设置什么,就导入例程、选择下载方式、编译,烧入,这正常的几部。
你这现象让我想到我前几天用SAM4S运行starter_kit_demo这个例程。我无论用ASF21、ASF20、ASF19还是哪个都不能实现对应功能。但我在很久之前刚拿到板子时是可以实现的,后来我用单独的asf-3.21.0中的对应例程,用IAR编译,效果是实现的。我也比较了AtmelStudio的设置和网上其他人的,是完全一样的。

我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可能是软件与我系统的冲突,要么就是软件有处设置被改变了,不再是最初的默认状态了。

我给你的建议是,你看下asf-3.21.0或其他版本也行,里面R21对应的usb例程是否能用,用IAR跑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了几台计算机,系统有win7、winxp,都是一样不能识别出设备,感觉还是某个地方设置的问题造成的。是不是熔丝位或者其他地方需要设置什么?

我系统是win8的,是可以的

网友A:
初步发现原因了,使用ASF3.21的例程就出问题,换低版本的就正常了。正在对比文件看看问题到底在哪。
文件比较多,估计要明天才有结果了。

网友:
写的很不错,我要跟着后面学习了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步发现原因了,使用ASF3.21的例程就出问题,换低版本的就正常了。正在对比文件看看问题到底在哪。
文件比较多,估计要明天才有结果了。

感觉这还是跟系统有关系吧,因为我就是用的ASF3.21,HID的是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还是跟系统有关系吧,因为我就是用的ASF3.21,HID的是没问题的

是独立版本的ASF3.21还是通过AS6.2升级的?两个好像有区别。
而且我用你昨天发的那个例程也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独立版本的ASF3.21还是通过AS6.2升级的?两个好像有区别。
而且我用你昨天发的那个例程也是不行。
我是通过AS6.2升级的,真奇怪,为啥我可以呢。
那个例程我特意又编译了一次,也是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通过AS6.2升级的,真奇怪,为啥我可以呢。
那个例程我特意又编译了一次,也是行的。

我是直接通过device programm下载你编译的HEX文件也不行的。
要不你新建一个项目文件,试试 STDIO USB CDC那个例子,然后发上来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A:
还有你的编译器是哪个版本的?会不会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通过device programm下载你编译的HEX文件也不行的。
要不你新建一个项目文件,试试 STDIO USB CDC那个例子,然后发上来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行,我晚上回去试下这例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的编译器是哪个版本的?会不会是编译器版本的问题?
我AtemlStudio软件上星期更新过,是最新版的,确实有可能是这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AtemlStudio软件上星期更新过,是最新版的,确实有可能是这原因

我也是在AS6.2中更新的,现在版本是
AS6:6.2.1502
arm gnu toolchain:4.8.4.1437,
ARM_TOOLchain_Version:4.8.4.371
CMSIS 3.2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在AS6.2中更新的,现在版本是
AS6:6.2.1502
arm gnu toolchain:4.8.4.1437,
ARM_TOOLchain_Version:4.8.4.371
CMSIS 3.20
这是我的,AS版本似乎是相同的,其他的不知道在哪看,就没看。我再试试其他例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直接通过device programm下载你编译的HEX文件也不行的。
要不你新建一个项目文件,试试 STDIO USB CDC那个例子,然后发上来大家仔细分析一下。
这是USB device CDC的,没找到STDIO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103-1-1.html

不过现象虽然不大对,但也不是提示未知设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USB device CDC的,没找到STDIO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103-1-1.html

不过现象虽然不大对,但也不是提示未知设备的

前面说错了,是USB Standard IO(stdio) Example,就是倒数第二个例程。这个例程可以将USB模拟为一个CDC串口,将接收到的数据直接返回,很方便做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