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TI的结缘】+TI运放助力电子大赛

楼主:
 上次和大家聊了一下我与TI的结缘】的原因,就是因为MSP430单片机,
具体帖子在这里【我与TI的结缘】+MSP430系列单片机
今天在和大家聊聊我曾经用过的TI的一些运放吧,或者说是我前两年做电子大赛时用的TI运放做的一些题吧。

                                2013年全国大学生电子大赛——射频放大器
群里应该有很多学生朋友,或者是以前参加过电子大赛的,对这个题目应该比较熟悉了。
论坛里貌似以前也讨论过,我简单的抄一些题目:
一、  项目内容及要求
1、 设计并制作一个射频宽带放大器。
要求电压增益 Av≥ 60dB, 且增益在0~60dB 范围内可调, 输入阻抗 Ri=50Ω,
在输入电压有效值 Ui≤1mV,放大器BW-3bB 的下限频率 fL≤0.3MHz, 上限频率 fH≥100MHz,
放大器在 1MHz~80MHz 频带内增益起伏≤1dB, 最大输出正弦电压有效值 Uo≥1V,
输出端噪声电压峰峰值UoNpp≤100mV,在输出阻抗 RL=50Ω的情况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2、 基本功能 ( 1)、 电压增益 Av≥20dB, 输入电压有效值 Ui≤20mV。 Av 在 0~20dB 范围内可调。
( 2)、 最大输出正弦波电压有效值 Uo≥200mV,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 3)、 放大器 BW-3dB 的下限频率 fL≤ 0.3MHz,上限频率 fH≥ 20MHz,并 在 1MHz~15MHz 频带内增益起伏≤1dB。
( 4)、 放大器的输入阻抗 = 50Ω ,输出阻抗 = 50 Ω 。
3、 发挥部分 ( 1)、 电压增益 Av≥60dB, 输入电压有效值 Ui ≤1 mV。 Av 在 0~60dB范围内可调。
( 2)、 在 Av ≥60dB 时,输出端噪声电压的峰峰值 UoNpp≤100mV。
( 3)、 放大器 BW、 -3dB 的下限频率 fL≤0.3MHz,上限频率 fH≥100MHz,
并要求 在 1MHz~80MHz 频带内增益起伏≤ 1dB。该项目要求在 Av≥60 dB (或可达到的最高电压增益点) ,
最大输出正弦波电压有效值Uo≥ 1V,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条件下测试。
( 4)、 最大输出正弦波电压有效值 Uo≥1V,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
( 5)、 其他(例如进一步提高放大器的增益、带宽等) 。

或许论坛里早有人写过这个题目的方案了,我今天也简单的分享一下吧,
顺便参加一下【我与TI结缘】的这个活动——我用的就是TI的芯片,整体系统都是!

当年一拿到题目的时候i,和我们队友讨论了一下,我们就觉得做这个题目了。
但这个题目的难点就在于,频率高,达到了100MHz以上,要知道,学校,或者说什么我们学院那时候给我们用的示波器带宽就只有100MHz啊!!
也就是说我们硬件是已经输了。。。。
还把,其实题目最大的难度在于,在带宽内的0.1dB平坦度,这个是相当难做到的,所以建议说,这个就是拼芯片的!
谁的芯片好,这个指标就容易做到。还有一个,或许比较多的人容易忽略,那就是题目是有要求系统的噪声的!!
题目明确要求噪声UoNpp≤100mV,这个也是很难做的!!后来我去去上交读研的学长告诉我,
说东南大学那时候有博导计算过,要实现这个指标,板子最少得做4层,没有完整的电源和地平面,这个噪声是很难做到的!
4层板啊比赛的理论时间就三天三夜,。。。
这很明显又一个拼硬件资源的(还有一个就是拼仪器,比如,我们就没有高点带宽的示波器)!!

那时做这个题目,我们就打算用运放做了,因为运放做放大相对简单,
可以说基本焊上去就能好使(我那时候就是。。。。。当然只是运放部分)。。。
但是,一般的运放也是做不到的,因为题目明确要求120Mhz的带宽(我们那时候是冲国奖去的。。。。。)
还有就是60dB的增益,运放都有增益带宽积的概念,就是说,放大倍数上去了,带宽就下来了,
两者是反比的,但两者乘积理论是一个常数。还有有个就是,带宽内的平坦度,这个也决定了运放的增益不能过高。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自激!!!
玩过放大器的估计都试过自激吧。。。10倍20倍没问题,100倍,200倍也没问题,
但是,当你做10000倍放大时,你试试,电路做不好,上电就给你出来漂亮的正弦波,O(∩_∩)O哈哈~
所以说,运放选择很重要。

      射频放大器——放大部分

上面说了,我们打算用运放做放大,当然,也可以用MOS管做,但是很难调试,其实有比运放还简单的方案——MMIC!!
用MMIC做,会更简单,可以用,只有用MMIC去做这个题目,其实指标很容易做到!!但是我那时不懂。。。。

好,回来。既然是运放,那就得选择一个号的运放,我那时候,吧手头的TI样片——比赛前后申请的,一片一片看,
看看那个参数可以做到,最后我发现了。。。O(∩_∩)O哈哈~,我找到了一个相当给力的运放——OPA847!!

OPA847有多么给力,我们来看一下参数:
FEATURES
HIGH GAIN BANDWIDTH: 3.9GHz
LOW INPUT VOLTAGE NOISE: 0.85nV/Hz
VERY LOW DISTORTION: –105dBc (5MHz)
HIGH SLEW RATE: 950V/μs
HIGH DC ACCURACY: V
IO < ±100μV
LOW SUPPLY CURRENT: 18.1mA
LOW SHUTDOWN POWER: 2mW
STABLE FOR GAINS 12

增益带宽积3.9G!!这个给力不??O(∩_∩)O哈哈~
就是说,你一级放大10倍,还能做到390MHz!!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运放的噪声相当的低!!这样在噪声指标能拿到分,而且系统的灵敏度会更高!
芯片确定了,就是确定怎样去做了,就是说,是怎样放大。运放有放大基本的有同相放大和反向放大,
那用同相放大还是反向呢??理想情况下,同相放大的输入阻抗无穷大,反向放大的输入阻抗就是串联的电阻,
同时,运放的输出阻抗为零。
为什么我要说阻抗,因为要阻抗匹配!!
频率低了随便接起来都能工作,频率高了,级与级间,板卡与板卡间阻抗不匹配,轻则电路性能下降,重则,系统自激,
上电就给你一个相当稳定漂亮的正弦波!!O(∩_∩)O~
所以说,需要做阻抗匹配。

那是不是说,只能用为了阻抗匹配,运放放大就只能用反向放大了呢?
High鸟菜的回答是,NO!!还记得那时,我们实验室,貌似都使用了方向放大。。。。
但是我就偏偏使用同相放大。。。。
O(∩_∩)O哈哈~貌似那时候只有我们一组的方案和其他人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下面,就是最关键的了,也该是最多人关芯的了:
请看下图:

我那时候就是用这个电路做的,板子去年我送学弟了,貌似整套系统都被他们拆了。。。。所以不能上图了

注意看这个电路,这个是同相的,我那时候就是用这个电路做的,性能怎么样,后面告诉你。
对了,我用的参数,也基本和上面一样的,不过我电容用的是10uF的钽电容,还有就是,我加了一个0.01uF的和一个100pF的电容,
不用问我为什么加电容,说道这个,顺便问个问题,为什么芯片电源引脚需要加个电容??一般还是0.1uF 的,也就是104?为什么要加了,
那加了为什么是104呢??加其他的不行么??O(∩_∩)O哈哈~,想明白这个,你就知道我是怎么想的了。
说回电路,上面说过了,级间需要阻抗匹配,那是怎样匹配呢??
同相输入的阻抗不是无穷大么??
看电路,看到那个同相段接到地的50Ω电阻了么?
那个就是匹配用的!!

还有输出端,串了个50欧姆的电阻,那个就是输出阻抗。。。O(∩_∩)O哈哈~
或许有人问了,电阻不是没有50Ω的标称值么??
额。。。好吧,确实,。。。。不过串个51Ω的还是可以的。或者是49.9Ω的也可以,
就几百M的频率,差这么一点,还是表现不出来的,或者说是一般的仪器也测不出对系统的影响。

明白了怎么级与级的匹配了??
那就OK了,参数有了,匹配做好了,放大部分就OK了。
O(∩_∩)O哈!一句话,焊上去就好使!

射频放大器——增益控制

放大部分解决了,题目还要求0dB。。。。就是说,这个是程控的。。。。放大简单,衰减也不难。。。。程控就。。。。
还有就是。。。带宽内平坦度啊!!、、
好吧,我当年就是这部分没有调好。。。。结果是真的悲剧了。。。。。。

那时候也想到用TI的增益控制芯片,那时候手上有VGA810、VGA820、VGA822、、、
但是频率都上不去啊!!100MHz啊。怎么上去啊!!VGA824,貌似可以。。但是没有啊。。买还是死贵死贵的。。。
据说某高校当时为了做这个比赛,特意从香港空运了几片VGA824.。。。。。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呢??
这个芯片就和我们学院其他人的基本一样了——LMH6502

FEATURES DESCRIPTION
The LMH™6502 is a wideband DC coupled
23• V
S = ±5V, TA = 25°C, RF = 1k, RG = 174, RL =
100, AV = AV(MAX) = 10 Typical Values Unless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controlled gain stage
followed by a high-speed current feedback Op Amp
Specified.
which can directly drive a low impedance load. Gain
• -3dB BW: 130MHz adjustment range is more than 70dB for up to 10MHz.
• Gain Control BW: 100MHz
Maximum gain is set by external components and the
• Adjustment Range (Typical Over Temp): 70dB gain can be reduced all the way to cut-off. Power
• Gain Matching (Limit): ±0.6dB consumption is 300mW with a speed of 130MHz.
Output referred DC offset voltage is less than 350mV
• Slew Rate: 1800V/μs
over the entire gain control voltage range. Device-to-
• Supply Current (No Load): 27mA device Gain matching is within ±0.6dB at maximum
• Linear Output Current: ±75mA gain. Furthermore, gain at any VG is tested and the
tolerance is ensured. The output current feedback Op
• Output Voltage (RL = 100): ±3.2V
Amp allows high frequency large signals (Slew Rate
• Input Voltage Noise: 7.7nV/Hz = 1800V/μs) and can also drive heavy load current
• Input Current Noise: 2.4pA/Hz (75mA). Differential inputs allow common mode
• THD (20MHz, RL = 100, VO = 2VPP): 53dBc rejection in low level amplification or in applications
where signals are carried over relatively long wires.

有130MHz的带宽,100MHz的控制范围,做这个应该还是可以的了。

还有就是LMH6502这个电源电源是正负5V,和运放一样的电压,连接比较简单。
具体电路,请看下图:

、LMH6502是支持差分输入的,。但我们那时候应用的单端输入,基本就是上面的接法。
说到LMH6502这个芯片,我就是败在了这里!

那时候自己闷头调试这个芯片,没有调试好,尤其是调零的时候,感觉最后都没有充分发挥出芯片的性能——没有做到100MHz

说起这个芯片,就感觉心理空空的。。。。
为了大家以后少走弯路,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芯片调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注意再注意,一定要调试好!否则芯片性能是不难充分发挥出来的!!
还有就是注意电路板的PCB布局布线,我那时候就是这里做得不好,菜做到了90MHz左右。。。。

射频放大器——电源
为什么我要单独写一下电源??
因为电源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连电源都做不好,系统怎么工作》?
尤其是放大器,自激了,90%就是电源电路做不好,电源噪声太大了!
所以,我这里在说说电源!
那时候,其他组基本都是加了一堆电源芯片,一个运放两片,。。。。。真正的不差钱。。。

好吧,我是很差钱。。。。没有欧诺个电源芯片。。。
但是。。。O(∩_∩)O哈哈~,。。还有图方法嘛!
那时候。我让队友做了一块电源板,其实所谓的电源板就是一堆磁珠和电容。。。。。O(∩_∩)O哈哈~
那时候做了一块长长的电源板,上面按照我们做好系统的尺寸,放了一堆磁珠,各个型号的电容。。。密密麻麻的
然后再用杜邦线飞给每个芯片,这个芯片的电源就相当于隔离开来了。。。。
前段时间菜发现,MAXIM的射频板子就是建议走星形结构的电源。。。。。O(∩_∩)O哈哈~

最后,时间问题就不写了。。。。。。。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