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为什么?

楼主:
自己做的ZIGBEE(cc2530)板子,程序下载好之后,调试会出现如下错误:

Sun Jan 25 22:34:32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2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2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3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3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3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4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6 2015: Warning: Possible IDATA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Reset target to re-enable overflow check
Sun Jan 25 22:34:36 2015: The stack 'IdataStack' is filled to 100% (64 bytes used out of 64). The warning threshold is set to 90.%
Sun Jan 25 22:34:36 2015: The stack pointer for stack 'IdataStack' (currently IData:0x00) is outside the stack range (IData:0xC0 to IData:0x100)
具体程序 如下: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定义控制灯的端口
#define RLED P0_1        //定义LED1为P10口控制
//函数声明
void Delay(uint);                //延时函数
void InitIO(void);                //初始化LED控制IO口函数
/****************************
//延时
*****************************/
void Delay(uint n)
{
        uint i;
        for(i = 0;i         for(i = 0;i         for(i = 0;i         for(i = 0;i         for(i = 0;i }
/****************************
//初始化IO口程序
*****************************/
void InitIO(void)
{
    P0DIR |= 0x13;  //P10、P11、P14定义为输出
    RLED = 1;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InitIO();                //初始化LED灯控制IO口
        while(1)                //死循环
        {
           RLED = !RLED;           // LED1灯闪一次
           Delay(10000);
        }
}

网友:
栈溢出了,建议你去看看IAR配置是否有问题?是配置的256K BANK 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