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M调制的问题

楼主:
关于AM调制,是将输入信号与载波相乘,相乘之后,原来信号的频域信息就丢失了,只剩下时域的振幅信息被载入到了载波的振幅变化上,形成包络线,这个理解是否正确?还是说原来信号的频谱依然保留着?

网友A:
不正确。“原来信号”的频谱仍存在于已调波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正确。“原来信号”的频谱仍存在于已调波中。

谢谢前辈,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能不能把AM调制理解为它相当于对信号源进行了类似数字采样的处理方式,采样频率就是载波频率,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前辈,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能不能把AM调制理解为它相当于对信号源进行了类似数字采样的处理方式,采样频率就是载波频率,这样理解对么?
我想,你的意思是载波为占空比50%的方波,然后对此方波的幅度用“信号源”进行“裁切”。这样理解是可以的。实际上实现幅度调制时也经常采用这种方式。应该注意:方波可以分解成基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但实际我们只需要基波,二次三次等谐波成份我们用一个带通滤波器滤除了。
如果一定要用“采样”来理解,应该说“采样保持”,保持载波的半个周期。这样得到的是幅度不等的一连串脉冲,分解后仍然是基波、二次谐波、三次谐波等等,滤除二次三次谐波后仍然是载波频率和边频(边频是载波与“信号源”频率的和与差)。
这里的“信号源”宜称为“调制信号”或者“调制波”,调制之后得到的称为“已调波”,比较符合习惯。称“信号源”容易误解,因为载波也是一个信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