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络检波过程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来平滑振幅?

楼主:
包络检波过程为什么要加一个电容来平滑振幅?如果平滑了不就把原来的信号失真了么?请赐教。

网友:
1、为了实现峰值检波。
2、加电容后,实际上是个低通滤波器,滤除载波成份,保留“原来的信号”。如果该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或者阶数选择不当,确实是会使“原来的信号”失真的,故这个低通滤波器也要仔细设计,不是随便接个电容就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为了实现峰值检波。
2、加电容后,实际上是个低通滤波器,滤除载波成份,保留“原来的信号”。如果该低通滤波器转折频率或者阶数选择不当,确实是会使“原来的信号”失真的,故这个低通滤波器也要仔细设计,不是随便接个电容就可以的。

多谢前辈指点。那么检波之后,为什么还要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解析出来的波,只有一个频率,就是载波频率,只是振幅不断变化,过低通滤波,什么也滤不掉,这里很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前辈指点。那么检波之后,为什么还要经过一个低通滤波器?解析出来的波,只有一个频率,就是载波频率,只是振幅不断变化,过低通滤波,什么也滤不掉,这里很不明白,请赐教。
“解析出来的波,只有一个频率,就是载波频率,只是振幅不断变化”
哪有那么简单!
首先说“振幅不断变化”,就不是“一个频率”,至少是两个,其中一个是“不断变化”的频率(既然是变化,必有变化的频率)。
其次说“只有一个频率,就是载波频率”,这与你另一个帖子有关。经幅度调制之后的已调波,绝对不是“一个频率”,而是很复杂的频谱,其中包括二倍、三倍……载波频率,载波频率加减“原来的波”频率、二倍载波频率加减“原来的波”频率……等等。发射端必须先滤除二倍载波频率、三倍载波频率……再发射。无线传输过程一般并不改变频谱。接收方经过放大,检波之后得到的信号仍然含载波频率、二倍载波频率、三倍载波频率……还有“原来的波”频率。
用具体数值举例:载波频率1MHz,“原来的波”是400Hz,那么幅度调制后有1000000Hz、2000000Hz、3000000Hz……1000400Hz、999600Hz,接收到的主要是1000000Hz、1000400Hz和999600Hz,检波后有1000000Hz、2000000Hz、3000000Hz……,也有400Hz。其中只有400Hz是我们需要的,所有高频成份如1000000Hz、2000000Hz等等都应该滤除。滤除的方法就是一个低通,滤除掉1000000Hz、2000000Hz等等,仅保留400Hz。
这里不可能详细解释,请参考《高频电路》一类教科书,或者谢嘉奎《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等教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析出来的波,只有一个频率,就是载波频率,只是振幅不断变化”
哪有那么简单!
首先说“振幅不断变化”,就不是“一个频率”,至少是两个,其中一个是“不断变化”的频率(既然是变化,必有变化的频率)。
其次说“只有一个频率,就是载波频率”,这与你另一个帖子有关。经幅度调制之后的已调波,绝对不是“一个频率”,而是很复杂的频谱,其中包括二倍、三倍……载波频率,载波频率加减“原来的波”频率、二倍载波频率加减“原来的波”频率……等等。发射端必须先滤除二倍载波频率、三倍载波频率……再发射。无线传输过程一般并不改变频谱。接收方经过放大,检波之后得到的信号仍然含载波频率、二倍载波频率、三倍载波频率……还有“原来的波”频率。
用具体数值举例:载波频率1MHz,“原来的波”是400Hz,那么幅度调制后有1000000Hz、2000000Hz、3000000Hz……1000400Hz、999600Hz,接收到的主要是1000000Hz、1000400Hz和999600Hz,检波后有1000000Hz、2000000Hz、3000000Hz……,也有400Hz。其中只有400Hz是我们需要的,所有高频成份如1000000Hz、2000000Hz等等都应该滤除。滤除的方法就是一个低通,滤除掉1000000Hz、2000000Hz等等,仅保留400Hz。
这里不可能详细解释,请参考《高频电路》一类教科书,或者谢嘉奎《电子线路 非线性部分》等教材。
前辈,现在模电里,精度比较高的包络检波方法是哪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现在模电里,精度比较高的包络检波方法是哪种?
这个,你最好是问chunyang,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最好是问chunyang,他才是这方面的专家。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