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器下方的电阻Re必须非常大,对么

楼主:
请教,差分放大器下方的电阻Re,是为了抑制共模噪声导致的零点漂移,它必须非常大,分压必须很大,这样理解对么?

网友:
这个电阻我们希望它尽可能大,越大对共模抑制越有利。但该电阻越大,其上的压降也越大,需要很高(绝对值)的负电压电源。所以通常在集成电路芯片中使用一个近似恒流源来替代这个电阻,以降低对电源的要求。

网友:
Re可以非常大,是因为它只对共模起作用。对于需要放大的差模却没有反馈。

网友:
供电电源不变的情况下,Re大,其差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便小,但共模抑制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