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 R21]ASF 3.21中关于USB的bug

楼主:
这两天一直被SAM R21上的USB例程所困扰,将ASF 3.21中的USB CDC、USB Keyboard例程下载到板子上,都不能正常运行,系统提示无法识别的设备。

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原因。后来偶然想到试试低版本的ASF例程,因为以前遇到过新版本的ASF在I2C上存在问题而旧版本是正常的,于是尝试了一下ASF 3.20上同样的USB CDC和USB Keyboard例程,结果发现它们是正常的,说明这次的问题又出在新版本上了。

找到问题就好办了,下面就是用比较法和文件替换法查找具体的原因了。这是一个有点痛苦的过程,因为ASF中的文件实在太多了。具体过程就不多说了,就是一个一个文件对比。我使用了Total Commander内置的文件比较功能,虽然它的功能不是最强,但是比其他软件方便快速,适合多个文件比较。最后发现是 ASF\sam0\utils\cmsis\samr21\source\gcc\startup_samr21.c 这个文件的问题。

在ASF 3.21中,增加了一些IRQ的定义,目的可能是为了节约程序空间,提高代码效率。对USB部分增加的是USB_IRQn。在startup_samr21.c中,前后对比是:

ASF 3.20
void USB_Handler ( void )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ummy_Handler")));

...

(void*) USB_Handler, /* 7 Universal Serial Bus */

ASF 3.21
#ifdef USB_IRQn
void USB_Handler ( void ) __attribute__ ((weak, alias("Dummy_Handler")));
#endif

USB_IRQn这个定义有点奇怪,从#ifdef USB_IRQn这个用法看,它应该是一个宏定义,但是在程序中它是在文件ASF\sam0\utils\cmsis\samr21\include\samr21g18a.h定义的,具体定义是一个枚举类型:

/** Interrupt Number Definition */
typedef enum IRQn
{
  /******  Cortex-M0+ Processor Exceptions Numbers ******************************/
  NonMaskableInt_IRQn      = -14,/**<  2 Non Maskable Interrupt                 */
  HardFault_IRQn           = -13,/**<  3 Cortex-M0+ Hard Fault Interrupt        */
  SVCall_IRQn              = -5, /**< 11 Cortex-M0+ SV Call Interrupt           */
  PendSV_IRQn              = -2, /**< 14 Cortex-M0+ Pend SV Interrupt           */
  SysTick_IRQn             = -1, /**< 15 Cortex-M0+ System Tick Interrupt       */
  /******  SAMR21G18A-specific Interrupt Numbers ***********************/
  PM_IRQn                  =  0, /**<  0 SAMR21G18A Power Manager (PM) */
  SYSCTRL_IRQn             =  1, /**<  1 SAMR21G18A System Control (SYSCTRL) */
  WDT_IRQn                 =  2, /**<  2 SAMR21G18A Watchdog Timer (WDT) */
  RTC_IRQn                 =  3, /**<  3 SAMR21G18A Real-Time Counter (RTC) */
  EIC_IRQn                 =  4, /**<  4 SAMR21G18A External Interrupt Controller (EIC) */
  NVMCTRL_IRQn             =  5, /**<  5 SAMR21G18A Non-Volatile Memory Controller (NVMCTRL) */
  DMAC_IRQn                =  6, /**<  6 SAMR21G18A Direct Memory Access Controller (DMAC) */
  USB_IRQn                 =  7, /**<  7 SAMR21G18A Universal Serial Bus (USB) */
  EVSYS_IRQn               =  8, /**<  8 SAMR21G18A Event System Interface (EVSYS) */
  SERCOM0_IRQn             =  9, /**<  9 SAMR21G18A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0 (SERCOM0) */
  SERCOM1_IRQn             = 10, /**< 10 SAMR21G18A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1 (SERCOM1) */
  SERCOM2_IRQn             = 11, /**< 11 SAMR21G18A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2 (SERCOM2) */
  SERCOM3_IRQn             = 12, /**< 12 SAMR21G18A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3 (SERCOM3) */
  SERCOM4_IRQn             = 13, /**< 13 SAMR21G18A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4 (SERCOM4) */
  SERCOM5_IRQn             = 14, /**< 14 SAMR21G18A Serial Communication Interface 5 (SERCOM5) */
  TCC0_IRQn                = 15, /**< 15 SAMR21G18A Timer Counter Control 0 (TCC0) */
  TCC1_IRQn                = 16, /**< 16 SAMR21G18A Timer Counter Control 1 (TCC1) */
  TCC2_IRQn                = 17, /**< 17 SAMR21G18A Timer Counter Control 2 (TCC2) */
  TC3_IRQn                 = 18, /**< 18 SAMR21G18A Basic Timer Counter 3 (TC3) */
  TC4_IRQn                 = 19, /**< 19 SAMR21G18A Basic Timer Counter 4 (TC4) */
  TC5_IRQn                 = 20, /**< 20 SAMR21G18A Basic Timer Counter 5 (TC5) */
  TC6_IRQn                 = 21, /**< 21 SAMR21G18A Basic Timer Counter 6 (TC6) */
  TC7_IRQn                 = 22, /**< 22 SAMR21G18A Basic Timer Counter 7 (TC7) */
  ADC_IRQn                 = 23, /**< 23 SAMR21G18A Analog Digital Converter (ADC) */
  AC_IRQn                  = 24, /**< 24 SAMR21G18A Analog Comparators (AC) */
  DAC_IRQn                 = 25, /**< 25 SAMR21G18A Digital Analog Converter (DAC) */
  PTC_IRQn                 = 26, /**< 26 SAMR21G18A Peripheral Touch Controller (PTC) */
  I2S_IRQn                 = 27, /**< 27 SAMR21G18A Inter-IC Sound Interface (I2S) */

  PERIPH_COUNT_IRQn        = 28  /**< Number of peripheral IDs */
} IRQn_Type;

那么#ifdef USB_IRQn就不会有效果,所以USB_Handler就被屏蔽掉了。当把startup_samr21.c中的USB_IRQn部分去掉后,程序也就正常了。USB部分的其他几个例程也是一样,只要修正了USB_IRQn部分就都正常了。

这个地方估计是ASF中的一个bug,看看在下个版本中是否会修正。同时如果我们遇到ASF中的问题,不妨试试旧版本,玩玩会有不错的效果。新版本的问题一般都是因为对程序优化造成的,旧版本虽然效率上低一点,但是功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给力,这么快就找到原因了,这文件比较软件真有用,回去我也安装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力,这么快就找到原因了,这文件比较软件真有用,回去我也安装个试试

使用Total Commander,然后设置一个快捷键进行文件比较,我设置了F12,很方便的。

网友B:
楼主高人,顺便看看签名档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高人,顺便看看签名档

你这个签名很有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