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于烧录

楼主:
刚刚收到论坛买的STM32F429开发板,但是用STM32 ST-LINK Utility烧录BIN文件提示如下错误

同样用这个软件给NUCELO STM32F091烧录同一个BIN文件就可以。所以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请问下是不是板子哪里有跳线帽没有插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看看你的stlink的驱动安装好了吗?

同样的软件烧录NUCLEO-F091RC是可以的。应该不是驱动的问题
上面两张图是连接NUCLEO-F091RC,但是连接F429的时候左边图上的COM9就没有出现

网友:
哈,我就是用的你提供的软件。大哥再看看,上面是我插F429的板子,没有显示COM9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串口芯片没有工作,看看是不是硬件有问题。

应该不会吧,板子刚收到我啥也没干啊

网友:
还没有,上班要干活,这个只能下班后有时间弄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奇怪了,你的板子用kiel可以下载程序吗?

keil也可以下载程序吗?我没有工程,是论坛一位版主提供的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下载别的程序,测测你的板子上的stlink是OK

昨天用MDK编译烧录其他的HEX试过了可以的,今天换了台XP系统的可以用您说的那个软件烧录了,谢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