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AD904E,波形异常,求解决办法!

楼主:
AD904E是并行式14位DAC,即在IO口输入高低电平即可得到模拟量
驱动方法是
时钟低电平->内存取数->加载到IO口->时钟高电平
数据是利用MATLAB生成的,验证过没问题
但打出波形有几段被向上抬了
正弦波形是105Hz,符号率是10kBaud(即每个周期打100个点左右)
我是用转接板和杜邦线连接STM32和AD904E的
会不会是串扰的问题?
求教,谢谢!

网友A:
更像是线接错了或者有一根线没有接触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像是线接错了或者有一根线没有接触好。

大神能否再点醒一点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能否再点醒一点吗?谢谢!
原来也调试过DA,出现过这样的波形,就是信号线没连接好。你的DA和STM32是直接在班子上的还是用杜邦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也调试过DA,出现过这样的波形,就是信号线没连接好。你的DA和STM32是直接在班子上的还是用杜邦连接的?

STM32在板子上,DAC用了转接板,两者用杜邦线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