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row SoC】使用System Console验证硬件系统

楼主:
如果使用的是Arrow SoC的板卡,并且烧写了linux内核,那么SD卡不要插哦,要不然测试FPGA侧灯一直在被ARM控制,会导致你误认为硬件系统无法控制。

1、编译sockit_ghrd_14_0.tar.gz,并下载;

2、打开qsys,并选择Tools -> System Console

3、运行脚本文件, 选择 File -> Execute Script,若有弹出窗口 , 选择 Don't Create 选项

4、选择ghrd_sc_script.tcl,执行效果如下
scripts by issuing Tcl source commands.
--------------------------------------------------------------------------------
llength of all_sp: 3
non-secure jtag master: /devices/5CSEBA6(.|ES)|5CSEMA6|..@1#USB-1#CV SoCKit/(link)/JTAG/fpga_only_master.jtag/phy_1/fpga_only_master.master
secure jtag master    : /devices/5CSEBA6(.|ES)|5CSEMA6|..@1#USB-1#CV SoCKit/(link)/JTAG/hps_only_master.jtag/phy_0/hps_only_master.master

5、开始测试
     1) 控制FPGA侧LED,在Tcl  console 窗口输入
<blockquote>% led_on 5

有两个灯亮啦,后面跟的是4个led的编码

如果要关闭,输入
% led_off
written to address: 0x10040

     2)控制ARM侧的LED,使用命令hps_led_on打开,使用命令hps_led_off关闭

有兴趣的可以研究一下这个tcl,还可以进行其它的测试。

网友:
ghrd_sc_script.tcl 这个文件在sockit_ghrd_14_0.tar.gz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