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关于ZIGBEE的几个概念的总结

楼主:
节点  就是ZIGBEE网络的一个单位,对应的是一台设备(或一个物理的无线设备)。分三种类型节点:协调器,路由器,终端节点。

1. ZigBee协调器(Co-ordinator),是启动和配置网络的一种设备,是网络的中心节点,一个ZigBee网络只允许有一个ZigBee协调器;

2. ZigBee路由器(Router),是一种支持关联的设备,能够将消息转发到其他设备,ZigBee网络或树形网络可以有多个ZigBee路由器,ZigBee星型网络不支持ZigBee路由器;

3. ZigBee终端设备(End Device),执行具体功能的设备。

以上的3种设备可根据功能完整性分为全功能设备(FFD)和半功能设备(RFD)。其中,全功能设备可作为协调器,路由器或终端设备,而半功能设备只能作为终端设备。一个FFD可与多个RFD或多个其他的FFD通信,而一个RFD只能与一个FFD通信。

    协调节点启动时,根据定义的搜索频道(DDEFAULT_CHANLIST)和PID(DZDAPP_CONFIG_PAN_ID)建立网络;如果PID定义为0xFFFF,则随机产生PID。

    路由节点和终端节点启动后,搜索指定的PID(DZDAPP_CONFIG_PAN_ID)网络,并加入网络。如果PID定义为0xFFFF,则可加入其他网络。

PINID 就是一个节点的16位短地址 0~0x3FFF  0xffff是无效的,如果配置0xffff就会自动分配PINID
IEEE地址是一个节点的64位物理地址。工厂出来就有了。
channel 频段 在2.4G频点附近可以分出很多个频段来:
//-DDEFAULT_CHANLIST=0x04000000// 26 - 0x1A
//-DDEFAULT_CHANLIST=0x02000000// 25 - 0x19
//-DDEFAULT_CHANLIST=0x01000000// 24 - 0x18
//-DDEFAULT_CHANLIST=0x00800000// 23 - 0x17
//-DDEFAULT_CHANLIST=0x00400000// 22 - 0x16
//-DDEFAULT_CHANLIST=0x00200000// 21 - 0x15
//-DDEFAULT_CHANLIST=0x00100000// 20 - 0x14
//-DDEFAULT_CHANLIST=0x00080000// 19 - 0x13
//-DDEFAULT_CHANLIST=0x00040000// 18 - 0x12
//-DDEFAULT_CHANLIST=0x00020000// 17 - 0x11
//-DDEFAULT_CHANLIST=0x00010000// 16 - 0x10
//-DDEFAULT_CHANLIST=0x00008000// 15 - 0x0F
//-DDEFAULT_CHANLIST=0x00004000// 14 - 0x0E
//-DDEFAULT_CHANLIST=0x00002000// 13 - 0x0D
//-DDEFAULT_CHANLIST=0x00001000// 12 - 0x0C
-DDEFAULT_CHANLIST=0x00000800 // 11 - 0x0B

端点  这个是逻辑通讯接口,就像是USB的端点,以太网的端口。就是一个无线的接口被硬性的分成N各逻辑接口(实际都还是用这个无线硬件接口,程序里面却是按端点去访问的。)所以通讯的时候不同端点之间没法通讯的。
端点 0 分配各在zigbee device object(ZDO)用的一个端点,这个用户不能使用,
       255号是用作广播用途,如果你要广播数据就用他,否则不能用。
       1~240是大家可以用的。原则上是端点收发要想同才能收到。

       当然,发端点1,收端点二,估计收不到,但收估计端点二还是收到数据了。只是应用层不好处理,硬件应该是收到数据了。因为SNIFFER还是可以抓到的。

        每个应用任务里面都会在通讯时指名端点。

profile ID
     这个是ZIGBEE为了应用领域分类提出的,比如现在有智能家居,智能能源,智能建筑,是为应用提出的分类。
cluster ID
    profile ID 下面就是族类,每一个族类有N各族,每个族有一个ID
cluster command
cluster attibute    每个族ID里面有N 个  cluster command  去执行不同的动作。
    每个族ID里面有N 个  cluster attibute  去表示不同的特征。
如 profile ID 是能源行业设备的应用集合,cluster ID 是具体设备,比如电表  cluster command 是电表的具体执行命令,cluster attibute  表示电表的一些特征
比如智能家居profile ID里有  调光cluster ID,调光里面有cluster command 调亮,调灭,渐变等动作,cluster attibute 表示调光的特性等

后面继续补充。大家开心。

网友A:
总结的不错,学习了,这个cluster command 应该指的是attribute吧

网友:
这个好,学习了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结的不错,学习了,这个cluster command 应该指的是attribute吧
命令和属性都有。但不是一个东西。
cluster下又会有很多command,也会有很多attibute,在一个cluster下面command 和attribute的ID要唯一,不同的cluster下可以重复,不同的profile下clusterID也可以重复。

网友:
翻看了zigbee_cluster_library,明白你什么意思了。可能以前我们一直把command独立出来,但是常常会说哪个cluster下的attribute,所以看到cluster command的时候没反应过来,
学习了。

网友:
zigbee profile是个复杂的东西
基本上都是这种概念,bt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