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采集值不对

楼主:
TLC2543采集值不对,在基准位2.447V(电压表测出来的),7脚是信号输入,外部信号通过AD623数据放大再输入,在输入为零时,AD623的5脚电压作为输入信号;

在做实验时输入为零,AD623的5脚加一个0.5878—0.6172V,那么数码管上应该显示984—1033字显示,可是在调节AD623的5脚电压时,显示的AD数就是调不到1000字?这是为什么?

TLC2543驱动函数:

sbit _CS=P3^5;

sbit CLOCK=P3^6;

sbit EOC=P3^7;

sbit DA_IPUT=P2^4;

sbit DA_OUT=P2^3;

/********延时*********/
void wait(unsigned int T_ms)
{
   unsigned int i,j ;
   for(j=0;j      for(i=0;i<110;i++) ;
}
unsigned int AD_out()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_value=0;

_CS=0;

CLOCK=0;

for(i=0;i<12;i++)

{   DA_OUT=1;

_nop_();_nop_();_nop_();

CLOCK=1;

_nop_();_nop_();

AD_value*=2;

if(DA_OUT) AD_value++;

CLOCK=0;  }

_CS=1;

CLOCK=0;

wait(5);

if(AD_value>=2)AD_value-=2;

return(AD_value);

}

void INIT_2543(unsigned char com)

{  unsigned char n;

  _CS=0;

CLOCK=0;

for(n=0;n<12;n++)

{   CLOCK=0;

if(n<8)

   {

  DA_IPUT=(bit)(com&0x80);

  com=com<<1;

  }

  CLOCK=1;

  }

_nop_();_nop_();

CLOCK=0;

_CS=1;

DA_IPUT=0;

}

unsigned int TLC2543(unsigned char com)

{  EOC=1;

_nop_();_nop_();

INIT_2543(com);

wait(5);

while(!EOC);

return AD_out();

}

网友A:
是采样的数据不对,还是显示的数据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采样的数据不对,还是显示的数据不对?电压实测电压与显示的AD值不对应,我是直接将AD值数码管显示出来。

网友A:
那说明有转换误差,这是正常现象啊。放大器有误差,AD转换有误差,是需要自己校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说明有转换误差,这是正常现象啊。放大器有误差,AD转换有误差,是需要自己校正的。解决了,谢谢,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差值 有多大,可以用串口打印 ,避免数码管显示带来的影响。看看接近最大电压时,检测值是多少。

网友:
能看看电路图吗??我也在做这个呢。。。好烦啊,做得心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