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STM32F429Discovery 示波器]电池供电部分的讨论

楼主:
        这两周因为一些事情,所以没有太多时间。到年底了,可能大家也差不多都这样。现在也还是没有时间静下来想软件方面的内容,但我们可以先从简单的部分开始,也就是从电池供电和USB充电管理部分,也是为后面的DIY做些准备。万事开头难,大家都参与后就会好多了。
下面只是我的一个初步设想,大家可以多讨论一下。

电池供电,我想大家应该都会选择锂聚合物电池吧,体积较小、电流大、充电简单、容易安装,不象18650电池是圆形的,不方便安装;也容易购买。电池最好选择带保护板的,安全省事一些,也不用担心过充过放的问题。除了标准的锂聚合物电池,旧的或者闲置的手机电池也是可以的,只要尺寸不超过下面的范围就可以。

一般可充电锂电池的电压是2.8V-4.2V,充满4.2V,到2.8V左右就保护关断。这个电压直接输入到STM32F429Discovery的外部电源输入,在通过LDO到VCC。虽然低端电压低了一些,但是一般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正常情况电池工作范围是3.3-4.2V。如果觉得这样不好,也可以将一个升压电路,将电压升到5V。现在很多移动电源上的升压模块就可以。

为了方便,我想可以设计一个扩展板,扩展板通过排母和STM32F429Discovery连接,电池就安装到扩展板上。因此电池的大小不要超过STM32F429Discovery的排针范围。STM32F429Discovery开发板的两个排针之间的距离是45mm,长80mm,排针的高度约11mm,因此电池的大小不超过这个范围就可以了。容量上,考虑到相对巨大的液晶屏,容量不要太小就行,因此电池的选择范围是比较大的。下面是淘宝上随便找的两种,供大家参考一下。

上面电池是603448、1500mAH的,就是厚度6mm,宽34mm,长48mm

这个电池是103450、2000mAH的,厚度10mm,宽34mm,长50mm。

充电可以用USB的5V,当连接USB时进行充电。充电部分,可以用充电芯片,也可以用现成的充电板实现。因为一些低端的充电板价格的确很低,比自己买芯片在做电路还低。只不过这些充电板很多是1A电流的,需要自己根据电池容量设定一个安全的最大充电电流。正常情况0.5C充电是安全的,而且很多USB供电电流也就500mA,因此可以设定最大充电电流是500mA。

欢迎大家参与 有奖DIY——用STM32F429Discovery开发板DIY示波器

网友:
顶一个~~板子刚到。。

网友A:
这个我有现成的哦。之前diy的一个移动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有现成的哦。之前diy的一个移动电源

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网友:
这种diy感觉没啥必要弄电池了
毕竟示波器专业的还是测量的指标等

我们可以把精力放在前端和UI上,换个大一点的屏幕
电池什么的有个外壳或者结构的时候弄一下挺有必要的

网友B:
电池作为可选功能。没有不影响使用,有电池可以不需要外接电源。毕竟用电脑供电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万一共地不好或者高压信号,不小心把USB烧了都麻烦。
就像万用表那样,用起来可能跟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作为可选功能。没有不影响使用,有电池可以不需要外接电源。毕竟用电脑供电还是有一定安全隐患,万一共地不好或者高压信号,不小心把USB烧了都麻烦。
就像万用表那样,用起来可能跟方便。

非常赞同,真正当示波器使用的时候还是不要直连电脑比较好。如果真是完全DIY一下过几天做别的了,那到是没有做电池供电的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拿出来大家讨论一下。

回去了发一个,都是买的现成模块其实就是焊接一下而已~

网友:
非常支持 看看怎么样

网友:
先关注一下。暂时还没有好想法。

网友C:
我倒是想用亚克力板做个外壳,18650电池做,然后把电池组单独放。这样续航能力会上去,就是可能会臃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想用亚克力板做个外壳,18650电池做,然后把电池组单独放。这样续航能力会上去,就是可能会臃肿了。

聚合物电池也可以啊,厚度还小一些。有合适的外壳吗?

网友:
同学可以帮忙用cad画一个,我初步的想法就是做一个类似树莓派那种外壳,价格应该也不贵。

网友:
如果合适,可以团购一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