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络检测方法

楼主:
我在做一个,正弦信号的包络检测,2MHz左右,幅值1v左右,想要检出里面1mv甚至uv级的峰值变化,1mv的变化都很难提取出来,小弟初学乍道,试过一些方法,比如用rms to dc的AD637,效果非常不好,现在想用包络检测相关方法,请问目前常用的,精度比较高的包络检测法或片子有哪些?参考资料可否推荐给小弟一些。

网友:
用收音机的那一套,检波、高频去耦,剩下的就是包络信号了。

网友A:
精度要求很高,可以用高速ADC,然后用软件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要求很高,可以用高速ADC,然后用软件来判断。

谢谢啦,前辈
我说的那个精度,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嘛?10几uV也可以吗?用谐波方式对比您这个方法会好一点吗?
我像看看相位的变化,相位和幅值都想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前辈
我说的那个精度,实际上是可以实现的嘛?10几uV也可以吗?用谐波方式对比您这个方法会好一点吗?
我像看看相位的变化,相位和幅值都想看到

什么是“谐波方式”?
相位、幅值都要检测且精度要求高,只能用高度ADC后的软件分析法。

网友C:
没见楼主说幅值的变化速度。

如果它的速度与2MHz相差很远的话,倒是可以使用直接检波。

至于精请问题,检波电路不会对精度产生影响。所以,精度是后级处理这个信号的问题而不是检波电路的问题。

网友D:
用两个参考波形,一上一下,加两路模拟比较器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谐波方式”?
相位、幅值都要检测且精度要求高,只能用高度ADC后的软件分析法。

ADC 我查了一下ADI的,一个24位精度的2.5Msps的thoughtput rate,一个18位5Msps的,24位精度差不多,但是要检出2MHz变化周期的正弦信号,好像有点困难,前辈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楼主说幅值的变化速度。

如果它的速度与2MHz相差很远的话,倒是可以使用直接检波。

至于精请问题,检波电路不会对精度产生影响。所以,精度是后级处理这个信号的问题而不是检波电路的问题。
微弱的幅值变化也就是100Hz以下,但是变化幅度极小,mV以下。但是相位变化,也很小1度左右,怎么检出呢?有什么好方法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参考波形,一上一下,加两路模拟比较器怎么样?

试过了,效果不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DC 我查了一下ADI的,一个24位精度的2.5Msps的thoughtput rate,一个18位5Msps的,24位精度差不多,但是要检出2MHz变化周期的正弦信号,好像有点困难,前辈有没有好的建议

采样频率别忘了奈奎斯特采样定律,而且那只是理论下限,实际应用要留取适当余量。24位分辨率倒未必是必须,这要看信号幅值变化区间,要充分利用ADC的量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楼主说幅值的变化速度。

如果它的速度与2MHz相差很远的话,倒是可以使用直接检波。

至于精请问题,检波电路不会对精度产生影响。所以,精度是后级处理这个信号的问题而不是检波电路的问题。
前辈,检波这块,有什么好的书籍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见楼主说幅值的变化速度。

如果它的速度与2MHz相差很远的话,倒是可以使用直接检波。

至于精请问题,检波电路不会对精度产生影响。所以,精度是后级处理这个信号的问题而不是检波电路的问题。

理解错误。对于调幅基带信号,其频率会远远低于载波频率,所以不存在是否相差很远的问题,而是一定相差的足够远。检波对基带电压的解调精度会有影响,一个是检波器本身的温度系数,一个是高频去耦电容带来的误差。而且,电容一样存在温度系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两个参考波形,一上一下,加两路模拟比较器怎么样?

错误的思路,完全无效。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C 我查了一下ADI的,一个24位精度的2.5Msps的thoughtput rate,一个18位5Msps的,24位精度差不多,但是要检出2MHz变化周期的正弦信号,好像有点困难,前辈有没有好的建议

前帖已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解错误。对于调幅基带信号,其频率会远远低于载波频率,所以不存在是否相差很远的问题,而是一定相差的足够远。检波对基带电压的解调精度会有影响,一个是检波器本身的温度系数,一个是高频去耦电容带来的误差。而且,电容一样存在温度系数。

哈哈,看来是你只知道调幅,而进一步的问题却没有关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检波这块,有什么好的书籍推荐一下,谢谢

检波的方法很多。你可以想一调幅波的数学表达式,然后想一想怎么把被调信号分离出来,就会有很多方法。--- 这是高中三角函数知识
然而,最传统、又最方便的方法是:二极管检波,这个前提是信号强度要大于检波二极管的势垒电压,并且越大越好,越大,非线性失真就越小;各种频率之间的调制(混频)就越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采样频率别忘了奈奎斯特采样定律,而且那只是理论下限,实际应用要留取适当余量。24位分辨率倒未必是必须,这要看信号幅值变化区间,要充分利用ADC的量程。

考虑nyquist,2MHz正弦至少要4MSPS以上,最好20MSPS以上,1V中10uV的变化至少要17位、18位,但18位以上保证高采样率的芯片很少,可否将信号放大平移,只测量峰值附近信号?放大电路是否会引入更多的噪声影响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看来是你只知道调幅,而进一步的问题却没有关心吧。

那么,不妨谈谈你所及“进一步的问题”。楼主贴涉及的是调幅,我当然只谈调幅,至于我是不是“只知道调幅”,这个就不烦劳你下结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考虑nyquist,2MHz正弦至少要4MSPS以上,最好20MSPS以上,1V中10uV的变化至少要17位、18位,但18位以上保证高采样率的芯片很少,可否将信号放大平移,只测量峰值附近信号?放大电路是否会引入更多的噪声影响结果?

充分利用ADC量程的意思就是只关心电平变化的部分,而不能简单将信号直接送入ADC。否则,付出的将是对器件过高的要求和由此带来的高昂成本。前端电路只要设计正确,当然不会引入影响结果的噪声,否则,小信号测量岂不是不可能实现了?

网友C(2015-01-28):
濠电姷鏁告慨鐑藉极閹间礁纾绘繛鎴旀嚍閸ヮ剦鏁囬柕蹇曞Х椤︻噣鎮楅崗澶婁壕闂佸憡娲﹂崑澶愬春閻愮儤鈷戦悹鎭掑妼濞呮劙鏌熼崙銈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