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想写一个单片机的程序,采集温度和湿度,。。

楼主:
就是先用温湿度传感器dht11采集数据后给一个51单片机,然后单片机把数据传给第一个485芯片,第一个485芯片接着连接第二个485芯片实现传输,第二个485芯片再把数据给第二个单片机,第二个单片机再传到12864液晶上显示温度和湿度,。。
不知道能看懂吗,就是采集信号,传输,显示。。貌似这应该是两个程序。。求思路啊。。。

网友A:
看的懂,不过就你提问的水平来看你现在要想实现这些功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你的整体思路没有问题,具体实现上你要先分别实现单片机读dht11,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单片机使用485通讯功能后再做程序模块的整合。到时候再说整合的思路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复杂吧,485组组网通信就好了。

网友:
DHT11的程序现成的,485通信也是现成的,买12864送例程,你只需要整合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挺清晰的嘛,思路就是你说的这样啊。温湿度传感器dht11 ,找点例程, 读数据调通,单片机和485连接也很简单,另一个单片机接收 485数据。稍微处理一下,12864,网上买个简单的,显示这点内容,没有字库也行。

网友:
第一个51单片机做温湿度采集和485发送的事,第二个51单片机做485接收和12864液晶显示的事。

网友:
思路没错
就剩写代码了

网友: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这个很简单,现在集成温湿度测量功能的传感器很多,带有I2C或者SPI的都很好用。485链路不过是UART+485驱动芯片而已,比使用上比232就多了个方向控制,电路网上到处都是。

网友:
这个网上都有吧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先一步步来,先打通DHT11,可以读温度和湿度,再打通一块板和另一块板的RS485通讯,之后再做整合即可

网友:
前面的已经可以了,就剩后面单片机接受数据后显示,程序已经写出来了,但是显示不出来,应该是程序的问题,有人可以帮我看一下我的程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的懂,不过就你提问的水平来看你现在要想实现这些功能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你的整体思路没有问题,具体实现上你要先分别实现单片机读dht11,单片机驱动12864液晶。单片机使用485通讯功能后再做程序模块的整合。到时候再说整合的思路你就比较容易明白了

可以帮我看一下后面的程序吗,我已经写出来了,就是接收数据,然后显示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帮我看一下后面的程序吗,我已经写出来了,就是接收数据,然后显示的程序
不要动不动就要别人帮妳看程序,自己先好好检查,这样对以后debug才有帮助

网友:
这个很简单,现在集成温湿度测量功能的传感器很多,带有I2C或者SPI的都很好用

网友:
常見的數字溫濕度傳感器SHT20,本壇DIY裡面就有完整的項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