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多大电流的dcdc适合用同步整流?

楼主:
请问多大电流的dcdc适合用同步整流?

网友:
同步整流适用于低输出电压大输出电流,因其在低电压下效率较高。
同步整流的成本比萧特基二极管整流要高,是否采用同步整流,主要是从成本和效率折中的角度考虑。

网友:
是不是应该计算I*Ron的压降和肖特基二极管比较啊

网友:
取决于价格,散热条件

网友A:
感觉加了同步整流控制就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加了同步整流控制就复杂了
控制复杂,是成本上升的一个因素,或者说成本上升的一部分。同步整流使用价格比萧特基二极管高的MOS管,是成本上升的另一部分。
但散热器可以减少一点,这使得成本又下降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