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不能产生方波?望大神指点

楼主:
#include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__CONPIG1(0xf831);
//uint n;
void pwminit();
//void delay();
void main()
{
        void pwminit();
        TRISC1=0;
        TRISC2=0;
        while(1)
        {
                ;
        }
}

void pwminit()
{
        TRISC1=1;
        TRISC2=1;
        RC2=0;
        PR2=78;
        CCP1CON=0x0f;
        CCPR1L=0X27;
        TMR2IF=0;
        T2CON=4;
        GIE=0;
        TMR2IE=1;
        PEIE=1;
        TMR2ON=1;

}

网友A:
你的是PIC什么型号了?感觉你设置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PIC什么型号了?感觉你设置的问题

pic 16f 887因为初学,参考别人的例程,感觉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
请将语句__CONPIG1(0xf831);中的改为“__CONFIG(0xf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