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编写问题

楼主:
verilog程序修改后为什么新添加的管脚没有输出,是因为配置文件的问题吗?

网友A:
新添加的管脚分配引脚了吗?管脚接信号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添加的管脚分配引脚了吗?管脚接信号了吗?
已经找到问题出在没有在testbench中做相应的修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