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创意大赛周计划】第6周 USB CDC例程现象似乎不对呀

楼主:
USB的CDC类是USB通信设备类(Communication Device Class)的简称。CDC类是USB组织定义的一类专门给各种通信设备(电信通信设备和中速网络通信设备)使用的USB子类。根据CDC类所针对通信设备的不同,CDC类又被分成以下不同的模型:USB传统纯电话业务(POTS)模型,USB ISDN模型和USB网络模型。其中,USB传统纯电话业务模型,有可分为直接线控制模型(Direct Line Control Model)、抽象控制模型(Abstract Control Model)和USB电话模型(USB Telephone Model)
通常一个CDC类又由两个接口子类组成通信接口类(Communication Interface Class)和数据接口类(Data Interface Class)。
AtmelStudio中usb部分例程中有关于CDC的例程,但现象不大对呀

跑的是这个例程

选择烧入方式

烧入程序

新增设备居然还是HID的设备
这不大对头呀,怀疑是ASF版本问题,试过了3.21,3.20的都是这现象

再好好研究研究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将3.21版本的和3.20版本的工程文件上传,大家讨论讨论

USB Device CDC.rar

3.21版本的

USB Device CDC2.rar

3.20版本的

网友:
我在你程序基础上,修改了startup_samr21.c ,就正常了,你在试试。

这个程序一个问题是波特率不要太高,115200程序容易死掉。用9600就很稳定。我直接用短路块将EXT1的14/15短连测试的。

网友:
mark一下,明天我也试试

So TM what......?

网友A:
有结果了没有,还在等你的测试,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结果了没有,还在等你的测试,看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
试了下你给的例程,还是不行,提示的还是HID设备
这是打开过程中出现的唯一不同的异常窗口,应该不影响使用

这是板子插入前后的对比,只多了个符合HID标准的供应商定义设备

所以应该不是那块的问题。我还在找原因

网友B:
其实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芯片的boot层导致的,毕竟例程是相同的,唯一有区别的就是操作系统不同,还有一个就是boot层可能部分数据被改了,导致的bug,我asf库已经是了四个版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现在在怀疑,是不是芯片的boot层导致的,毕竟例程是相同的,唯一有区别的就是操作系统不同,还有一个就是boot层可能部分数据被改了,导致的bug,我asf库已经是了四个版本了

应该不是OS问题,我试过WinXp和WIn7,都是一样的。

明天在到别人计算机上试试。

网友:
你也换计算机试试,我觉得还是ASF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