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DIY——板子到手下载固件+电池供电

楼主:
昨天板子寄到公司,今天拿到,塑料外壳的两端头被压破,端头排针压弯了两根。还好的是板子没有问题1.插上usb上电可以看到这个界面。有些系统参数,日历,系统监控,还有个游戏是 围棋

2.下面准备安装驱动
把板子插到电脑usb接口;下载@IC爬虫 朋友提供的stlink_utinity stsw-link004.zip
下载下来然后安装,安装的时候会自动把驱动安装好
安装完毕后打开软件

w
下载完毕,自动复位,界面出来了

下面开始diy供电,因为是
买的现成的模块,这个是最简单的
升压模块使用的是
DC-DC升压模块(0.9V~5V)升5V 600MA USB 升压电路板 移动电源升压

1.9一个

充电模块
TP4056 1A锂电池专用充电板

电池是用的坏平板上的两块4000mah的电池并联起来焊接的,

模块背面

将两块模块的正负并起来焊接

然后将模块的正极与电池的正极焊接,负极与电池负极焊接就行了。

插上电完工。。。。。。。。
后面马上跟着大家学习进阶了~~~~~~~~~~~~~~~
欢迎大家参与 有奖DIY——用STM32F429Discovery开发板DIY示波器

网友:
发现这种USB充电模块有个小缺陷,USB插座焊接不太牢固,遇到过稍微用力插座脱落的,最好在补焊一下。

网友:
使用电池时,最好不用USB供电,因为增加一个USB线不方便,体现不出电池供电的优点了。

网友A:
电池并联起来?这个蛮新鲜哟

网友:
usb没有wen'ti ,之前用手机电池diy的,拿来给arduino uno供电,一直没有问题。
这里用usb供电是不大方便,因为线太长了使用也不方便。比较好的一点是,这个电池比板子稍微大一点,可以做个盒子把他们放到一起,盒子再设计好点就像个工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并联起来?这个蛮新鲜哟

4000+4000.就是8000mah哦

网友:
论坛什么时候来个3d打印外壳?到时候设计一个外壳装起来就安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并联起来?这个蛮新鲜哟

版主的头像是不是ti的环境光传感器啊
想学习学习。你有资料吗,谢谢

网友A:
理论上电池是不给并联的吧
电池并联的时候还是谨慎点
如果容量、内阻等参数一致的话,可以试试
稍有不同,你懂的,其中一块会很快坏掉

头像是个颜色传感器

网友B:
电池容量这么大,用1A的充电板感觉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电池是不给并联的吧
电池并联的时候还是谨慎点
如果容量、内阻等参数一致的话,可以试试
稍有不同,你懂的,其中一块会很快坏掉

头像是个颜色传感器

电池确实是需要型号一致,保证某些参数的一致就行了,电池并联使用很广泛。串联增压,并联增加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这么大,用1A的充电板感觉有点慢
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手机充电有白天充晚上充。白天要充得快,晚上因为睡觉时间长应该充慢点,不然充满了还在继续充是不是对电池不好,或者充满了就断电,不知道现在的充电器是怎么来处理充电问题的

网友C:
你哪个下载程序不用那么麻烦,直接Debug就可以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哪个下载程序不用那么麻烦,直接Debug就可以用了

debug可以一键式操作么?

网友E:
我也好想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debug可以一键式操作么?

STM32F4 Discovery 的板子再安装好驱动后,设置好下载选项就可以Debug 一键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好想有一块这样的板子……

之前团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32F4 Discovery 的板子再安装好驱动后,设置好下载选项就可以Debug 一键下载!

嗯,谢谢

网友:
很不错的东西,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