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向LPC1114的发送保持寄存器(UTHR)写几个字节数据,会覆盖前边的数据吗?

楼主:
我想向UTHR连续写9个字节数据,然后通过TXEN位发送出去,想知道连续写UTHR,是否会由于太快而覆盖前边的数据呢?

网友:
考虑一下是中断还是查询
中断的话,一般不会被覆盖吧

网友:
写入之前先检查一下FIFO是否满?

网友:
1114的FIFO有16字节,写9字节没问题,只要之前发的都发送完了。

网友:
使用查询发送,每次发送完之后检查发送缓存器中的数据是否已发送完毕
LPC_UART2->THR = ucDat;                                             /*  写入数据                    */
                while ((LPC_UART2->LSR & 0x40) == 0);                               /*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