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1U14 CDC USB 重新插入 無法讀取COM PORT

楼主:
各位先進好,

目前我遇到了LPC11U14 CDC USB COM PORT讀取問題, 大概描述如下 :
當一開始使用終端機sscome軟體與LPC11U14 CDC USB功能連線上後, 此時我將LPC USB拔除, CDC COM PORT也就無法重sscom軟體上偵測到了.
我的測試步驟如下 ---
(1) 插入LPC11U14 USB
(2) 開啟sscom軟體, 並可順利連接上
(3) 拔除LPC11U14 USB (此時sscome軟體依然開啟, com port 也依然開啟)
(4) 再次插入LPC11U14 USB
(5) 關閉sscom
(6) 再次開啟sscom, 此時, 無法偵測到LPC11U14 USB
     (但裝置管理員內可以看見COM PORT)

网友:
重新启动串口软件或者换个软件试试。。。。。。。

网友:
I don't know what's the problem.
I think you can try to delete sscom.ini (int the same folder of sscom32.exe) before running sscom32.exe

网友:
你可以,在拔出设备之前,先把软件给关掉,这样如果可以的话,就凑合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