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论坛的 返修版STM32F429Disco板子,但是很不幸,屏幕还是坏的

楼主:
收到论坛的 返修版STM32F429Disco板子,但是很不幸,屏幕还是坏的。应该是返修时维修不彻底吧?屏幕一直是白屏的。请问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是没有程序,烧一个有UI界面的程序试试

网友:
自己补一下焊如果烧了程序不行的话
没啥大问题

网友:
重新烧写一下程序

网友A:
楼主寄回来吧,我再给你发一个。地址私信你了
因为之前维修过,我发货之前也都检查过,估计是运输过程中造成排线再次断裂或接触不实。

网友:
肯定是运输的问题,在发货前肯定测过了

网友:
这段时间的快递有些乱,几个板子的盒子都压扁了。

网友:
ST的设计包装也不甚合理,快递的时候那块液晶屏特别容易脱落,当初我那块到手就是整个液晶屏脱开了,悬挂在那晃荡,后来是自己用烙铁重新把FPC焊在电路板上,然后用502胶水把液晶屏粘上去,悲剧的是胶水用多了,渗透到液晶屏内部了整个屏幕都花了

网友:
这个自己应该可以修好吧

网友:
最近活动挺多的。。屏幕应该是快递原因吧。

网友:
可能是焊接有虚焊,检查一下啊吧

网友:
可以修好,我的收到之后就手贱自己拆开看看,结果给弄坏了,没办法,上周六自己修道凌晨2点愣是没修好,还把屏折腾的一塌糊涂,家里的工具不怎的,本以为屏幕坏了自己从网上再买个大点的来。昨天带到公司去死马当活马医了一把,没想到给救活了,之可惜屏是点着了,但是触摸的四根线因为折腾的太厉害,线头都弄没了,实在焊接不上了,先这么用吧。

网友:
楼主的如果坏的不是很厉害的话,还是能自己修好的。

网友:
快递太多了!乱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寄回来吧,我再给你发一个。地址私信你了
因为之前维修过,我发货之前也都检查过,估计是运输过程中造成排线再次断裂或接触不实。
我自己修一修吧,快递也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