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30多路电源管理方法

楼主:
最近着手一个设备控制的项目,需要用单片机控制多路电源分别给不同外设供电,想请问大家一般都使用什么方案!
1:继电器,体积较大,而且有声音,不打算使用。
2:MOS管,是否用PMOS,常用什么型号?
另外还有其他的方法么!是否有管理芯片
电源分为3.3V,5V 1A ,5V 2A , 5V 3A

网友:
电源输入电压是多少?一般电源芯片上有使能引脚,单片机可以直接连接或者接个小三极管或者小MOSFET控制。

网友:
电压不高,应该有相关的电源管理IC的
建议去TI网站上去选一下,或者直接咨询售前选型

So TM what......?

网友:
个人觉得MOS管的话可以用N-MOS低边驱动,不过看起来电流有点大,需要注意散热。当然你也可以选用电流量大的MOS

网友:
谢谢大家指教,最后考虑用MOS管了,选型该如何考虑比较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