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5 From-To Editor选项在哪里?

楼主:
2片 SDRAM  地址线等长布线 不知道这选项在哪里 帮帮忙

网友A:
没用过AD15这么高级的版本,等长布线确定altium designer15 和其他版本不一样操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AD15这么高级的版本,等长布线确定altium designer15 和其他版本不一样操作?

其它版本 这选项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版本 这选项在哪里?

首先手动布线,一根也行,自认为最长的那根吧

T+R调用蛇形布线规则设置

P+A或者tool栏的开始布线,Shift+A切换到蛇形布线

按键盘1,2增大或者减小蛇形拐角直角的程度

按键盘3或者4增大或者减小蛇形间距

网友:
O(∩_∩)O谢谢 !  我是想知道 同一网络2分支线 与其它地址线等长  怎么布    百度教程看不清楚

网友:
收益了,感谢@qwqwqw20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