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与DSP管脚连接问题

楼主:
如图CPLD的管脚TEA6,TEA7,TEA8,TEA9是与DSP的地址线连接的,如果用Quartus编程
OUT0<=TEA6,OUT1<=TEA7,OUT2<=TEA8,OUT3<=TEA9,
那是不是OUT0,OUT1,OUT2,OUT3管脚就相当于DSP的地址管脚了?

网友:
对系统理解的有些问题

对于DSP来说,地址线一定是输出的,所以cpld不能对地址线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系统理解的有些问题

对于DSP来说,地址线一定是输出的,所以cpld不能对地址线赋值

那数据线就可以吧

网友A:
是的,数据线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数据线是双向的

再问下,cpld一边跟DSP的8根数据线相连,一边有外接的输入管脚,如果cpld输入管脚接的是A/D的数字输出,可以直接用DSP编程读取么,还是说必须通过FIFO缓存下才能读取A/D数据?不知道你做过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