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传感器,求大神帮忙出个ID

楼主:
Machine will run at variable speed & temperature based upon thickness index.
机器运转时的速度及控制温度按位移传感器来去转换。
请问哪位大神,能否给予建议使用什么集成传感器根据位移变化来去设定速度及温度?  或者是一个方案?

网友:
用激光位移传感器检测纸张厚度,MCU根据检测结果来控制电机转速、温度升降(编码器反馈速度,温度传感器反馈温度,形成闭环控制)。 编码器可以用磁或者光编码,这种应用一般用磁编码就可以了

网友A:
场景不是很明确啊,不好出主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景不是很明确啊,不好出主意
就是在溶胶机上设计一个集成一体的传感器,随着探测纸张的厚度变化来去控制溶胶时候的温度及速度,当然要控制这个速度跟温度还是需要速度传感器跟温度传感器。  比如说,速度传感器用光电式?  还是其他敏感元件?     温度控制用NTC检测?   位移传感器用霍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