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I/O

楼主:
  STM8L的PC0/I2C_SDA的端口配置成推挽输出,让其输出高电平,Debug的时候发现相关寄存器的位可以置高,但是相应端口的引脚不能输出为高电平,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个引脚应该是纯开漏输出的引脚,不具有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如果确实这样,可以加上拉电阻。
具体是不是这样请参考器件的数据手册。

网友:
是这个问题,接一个上拉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引脚应该是纯开漏输出的引脚,不具有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如果确实这样,可以加上拉电阻。
具体是不是这样请参考器件的数据手册。

问题解决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