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LWMESH手写的优化

楼主:
轻量级MESH网络,大概有了些基本的了解
用R21简单搭了一个无线手写显示的模型
但是存在手写速度慢的问题: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093-1-1.html
今天又重新优化了一下

做了个简单的欢迎界面

看看效果
单节电池的充电宝阵亡了
只能从主机取电

这次做了一些改进,干掉wsndemo中的传感器数据字节
一次采集30个数据进行传输
基本上能够适应正常的手写速度
不过再激情一些的写手,还是吃不下来
有视频才是有真相

LWMESH的手写就折腾这里
向论坛大神看齐,试试bitcloud
苦逼的电脑,AS速度慢到抓狂。。。。。

So TM what......?

网友:
沙发,谁也别想抢

So TM what......?

网友:
  一般的手写速度还能应付,再激情点的就不行了  本地和远端的LCD都出现断点的情况,估计本地的采集和数据传输方式要更新一下了
  不折腾了,研究IPv6去

So TM what......?

网友:
挺好的,继续加油
我在后面学习

===================================

网友:
左边的图片
屏幕直接通过R21的串口给出的坐标绘制UI啊,这个很高级呢

要是那个屏幕能够画实际UI那就相当给力了,串口屏啊

网友A:
不错的创意,蓝色屏幕是总线驱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图片
屏幕直接通过R21的串口给出的坐标绘制UI啊,这个很高级呢

要是那个屏幕能够画实际UI那就相当给力了,串口屏啊

  可以自己画的,取模,然后写进去屏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的创意,蓝色屏幕是总线驱动的??

  嗯,SPI

So TM what......?

网友:
我手上也有SPI的,SPI刷大屏有些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