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4 IO口30pF最大速度是100MHz,15pF最大速度是80MHz是什么意思

楼主:
请问stm32F4 IO口30pF最大速度是100MHz,15pF最大速度是80MHz是什么意思,电容值指的是负载电容吗

网友:
输入电容会影响其频率~

网友A:
对于CMOS工艺的集成电路而言,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主要功耗来自于绝缘栅等效的电容充放电效应。既然是电容的充放电,考虑信号源的内阻(基于标准CMOS电路的输出),根据RC充电常数和逻辑门限电平就能得出一个最小周期,其对应一个最高IO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CMOS工艺的集成电路而言,输入阻抗是非常高的,主要功耗来自于绝缘栅等效的电容充放电效应。既然是电容的充放电,考虑信号源的内阻(基于标准CMOS电路的输出),根据RC充电常数和逻辑门限电平就能得出一个最小周期,其对应一个最高IO频率。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