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产生PWM的问题,P2.1/P2.2输出同样的波形

楼主:
P2.1和P2.2同样的是TA1.1,是由CCR1决定的,那么两个脚的输出波形就是一样的,对吧?

但是,我想让它们刚好极性相反可以吗?

我想了很久,想到使用 向上/向下计数模式,和输出模式4(触发)

根据芯片手册的介绍呢,这样,假设P2.1刚开始是高电平,P2.2是低电平,那样就刚好反相了

但是,问题来了,一旦执行"P2SEL |= BIT1 + BIT2;"就变成低电平了

之后也就自然不能用P2OUT了,

大家来讨论讨论吧!!!

我是想做个小车的,两个电机,占空比要自由设置,这样需要四路PWM,但是g2553只能出3路可以调占空比的

要实现正反、左右转,我想了好久才想到用四路,两对刚好极性相反的就可以了

但是搞不成啊!求救!

网友A:
如果相位、死区没有要求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systick和通用IO口模拟一个?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相位、死区没有要求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用systick和通用IO口模拟一个?

用模拟的感觉有点浪费MUC资源,啊,又不像有跑系统那样可以任务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