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楼主:
熟练掌握I2C的通信协议:用PCF8591控制LED灯的亮灭程度(呼吸灯)。

这是我们实验小组的作业的一部分。
IIC只是刚懂了些定义 对于写程序还有些疑问,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PCF8591是IIC接口的DA转换器,也就是接收单片机给出的digital信号,输出成analog信号,analog输出接在LED上,所以能影响LED的亮度。
PCF8591由IIC来控制,具体得仔细k spec 哦。

百度文库上也有中文spec可以参考

网友:
一方面看你的单片机关于iiC的例程,可能是一些库函数,学会IIc基本通信的过程。另一方面,看
PCF8591具体的协议。

网友:
i2c是最简单的串行协议了  scl 和sda
网上多搜资料看看

网友:
感觉你搞复杂了,如果仅仅是为了实现呼吸灯这种问题,建议你使用PWM,占空比控制,加个电容滤波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