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Hz PCB八木天线

楼主:
    八木天线,以其增益高、方向性好而流行,在2.4GHz时,使用PCB制作,也有很好的性能

网友A:
这货体积太大,还不如拿1mm的漆包线做,同样占用面积下性能可以更好,价格则更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体积太大,还不如拿1mm的漆包线做,同样占用面积下性能可以更好,价格则更低。

你说得很对,可是你是在用你举例的东西 的优点和另一个的缺点来对比。

网友C:
有意思。 PCB基板的材料有影响吗?和空气比介电常数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 PCB基板的材料有影响吗?和空气比介电常数啥的。

当然有影响,介质参数在高频下非常敏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得很对,可是你是在用你举例的东西 的优点和另一个的缺点来对比。

问题是,用PCB做八木天线的缺点实在太多,所以你不会见到有任何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会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用PCB做八木天线的缺点实在太多,所以你不会见到有任何大批量生产的产品会采用这种方式。

我这是转个TI的资料,是一种PCB的天线形式,也没有建议谁以后别用一根线的天线而用这种天线,至于我见没有见过什么产品用过这种天线,好象不是我发这个资料的目的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转个TI的资料,是一种PCB的天线形式,也没有建议谁以后别用一根线的天线而用这种天线,至于我见没有见过什么产品用过这种天线,好象不是我发这个资料的目的的吧。

我只是陈述事实,给感兴趣的网友提个醒,可以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D:
这个是定向天线么????

网友:
八木天线的传输在定向上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定向天线么????

八木天线就是定向天线,通常用的直杆天线,增益为1DB(参考天线、满足规定条件时),而八木天线的增益(根据引向器等情况)做到10DB以上也很容易。

网友E:
距离能提高多少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距离能提高多少米?

你这样问可是有些不恰当的。因为决定距离也有其它条件。
可以这样说,如果天线增益10dB,相对于1dB的杆状天线,发射功率可以减小10dB,接收灵敏度也可以减小10dB,这样做出来的系统肯定要比杆状天线好,因为天线的增益是无噪声的,再好的LNA也是有噪声的,

网友:
我去,英文的,看不懂啊

网友:
资料有些老了吧

网友:
确实是英文资料,八木天线用在某些特许场合还是很不错的,用PCB制作的性能也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RF我们很多哦。

网友:
上海铱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