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波形怎么用软件检测

楼主:
工作中有一种这样的需求,我采样采集到的波形如下图。波形是连续的,下图只是一断,波形的最低点可能不是0,而是可能在0和最大值直接变化。
由于实际工作中可能会有规律的缺少一个或几个,我想检测出来缺的这一个。举个例子,比如会有5个这样的波形会有缺一个的现象。
现在的问题是我想检测出缺的这个波形,现在的办法就是判断连续几个采样点为小于一定的值来判断。不知道我表达清楚了没有,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网友:
缺波形的时候有什么表现?

网友:
同楼上,不知到却一个的时候是什么波形

网友:
工程上采样定理一般采用实际工频的4倍以上频率采样,按时间周期做均值计算,低于门限即可

网友:
逐点采样为甚会缺一个?MCU去干别的了?如若补缺,不如补缺。

网友:
“连续几个采样点为小于一定的值来判断”
这可能就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如果底部电平非零但却是稳定的,那么可以根据周期内的电平变化率来判断,周期的变化率小于预设门限即可认为信号缺失。

网友A:
谢谢几位这么热心,楼上的问题我一块回答完整一个周期的波形是这样的,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是下面的三种,第三种是从别的地方找的图,风格不一致,希望能看明白。其实就是可控的三相整流后的波形

缺一个的时候的波形是这样的,刚做了一下测试,最低值接近零

无罪之宾 的说法没有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希望说的详细一点儿。
xu__changhua 不是CPU采样出了问题,而且波形受其他硬件影响导致波形本身 出了问题,我希望最好能通过采样发现这个问题给出提示,说白了就是如果有缺失的波形就说明有硬件坏了。
chunyang 刚才测试的波形确实是底部比较平坦,符合你说的条件。但是你说的周期性的变化率判断用什么办法比较好呢?只能采样后一个点一个点的比较嘛?
maychang 跟我的意见一样,同样谢谢,
谢谢几位的热心,希望大家再帮忙讨论一下简单可行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几位这么热心,楼上的问题我一块回答完整一个周期的波形是这样的,根据实际情况可能是下面的三种,第三种是从别的地方找的图,风格不一致,希望能看明白。其实就是可控的三相整流后的波形

缺一个的时候的波形是这样的,刚做了一下测试,最低值接近零

无罪之宾 的说法没有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希望说的详细一点儿。
xu__changhua 不是CPU采样出了问题,而且波形受其他硬件影响导致波形本身 出了问题,我希望最好能通过采样发现这个问题给出提示,说白了就是如果有缺失的波形就说明有硬件坏了。
chunyang 刚才测试的波形确实是底部比较平坦,符合你说的条件。但是你说的周期性的变化率判断用什么办法比较好呢?只能采样后一个点一个点的比较嘛?
maychang 跟我的意见一样,同样谢谢,
谢谢几位的热心,希望大家再帮忙讨论一下简单可行的方法

再问一个问题,波形周期是不是固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个问题,波形周期是不是固定的?

是,周期是固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周期是固定的

周期固定的话,那就算周期呗,从一个有效的周期开始计算,经过一个周期时间后,应该是另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如果在一个有效的周期过后,在长达半个周期时间内仍然没有新的周期开始,就可以认为已经丢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期固定的话,那就算周期呗,从一个有效的周期开始计算,经过一个周期时间后,应该是另一个新周期的开始。如果在一个有效的周期过后,在长达半个周期时间内仍然没有新的周期开始,就可以认为已经丢失了。

嗯,这样跟我的思路基本一致了,由于不想再加电路单独的去测周期,只能通过采样点的数据来判断了

网友:
如4楼,由于有时候最小值不是0,还要计算飘移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