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DIY——laotui参加STM32F429Discovery活动

楼主:
STM32F429Discovery功能确实强大可以实现非常多功能收到板子后只进行了简单的测试非常感谢论坛提供的机会
程序都是从网上下的不是自己写的就贴别人的代码了
顺便向坛友请教两个问题:
1、开发USB上位机用什么软件好,电脑是WIN7 64位。
2、没有OTG线用手机数据线+母转母能否实现。
欢迎大家参与 有奖DIY——用STM32F429Discovery开发板DIY示波器

示波器

示波器

nes

nes

网友:
买过OTG线,不贵的那种

网友:
Windows下开发好像用ddk吧,
我感觉USB只要那几条线接对了公母应该没区别,只是为了好差

网友A:
开发板和电脑相连,开发板应该作为从设备吧,不需要OTG线啊,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发板和电脑相连,开发板应该作为从设备吧,不需要OTG线啊,还是我理解错了?

USB升级的时候,可以用OTG方式。开发板有两个USB,一个是调试用的,一个是直接连F429的,这时候用OTG。

网友:
如果用USB CDC方式,PC端开发相对简单,就是串口通信。

如果用HID方式,不用装驱动,连接方便,但是开发麻烦一些。

网友:
玛丽这个是图片的还是游戏的啊?

网友:
同问,F429上运行的NES模拟器?

网友:
otg线其实就是miniusb母头转usb母头(不知道是否有保护电路)。之前diy过一个两个头直接焊线的可以使用,所以楼主的方案是可以的。

网友:
USB上位机用C#最好啦,

网友:
我怎么感觉使用python比较好啊?因为python下面有很多已经写好的关于数字信号处理的函数,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借力了,使用我们的单片机做为采集器,然后采集到数据之后交给我们的电脑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可能会玩出更多的花样出来。

网友:
还能玩游戏啊,比较帅

网友:
玛丽很好玩,魂斗罗一代曾经玩遍了3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