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ed数码管显示倒计时问题

楼主:
原先可以显示初始设定值25但在加入了计时器和中断之后只能显示00

#include
unsigned char Led_Disbuf[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position[2]={0x80,0x40};
unsigned char time;
unsigned char dis_buff[2];
int time_counter;
unsigned char time_is_ok;

void main()
{
        port_init();//端口定义
        while(1)
        {
                keyscan();//按键
        }
}
void port_init()//端口初始化
{
        DDRA=0xFF;//LED OUTPUT
        PORTA=0xFF;
        DDRB=0xC0;//按键 INPUT
        DDRC=0xFF;
        PORTC=0xFF;
        DDRD=0xFF;
        PORTB=0x3F;
}
void keyscan()//第一次按键选择彩灯OR交通灯
{
        if((PINB&0x3F)!=0x3F)
        {
                                if((PINB&0x3F)==0x3E)
                                {
                                        cai1();
                                }
                                if((PINB&0x3F)==0x3D)
                                {
                                        cai2();
                                }
                                if((PINB&0x3F)==0x3B)
                                {
                                        cai3();
                                }
                                if((PINB&0x3F)==0x37)//选择交通灯
                                {
                                        jiao();
                                }
        }
}
void cai1()
{
        unsigned int p;
        PORTC=0xFF;
        delay();
        PORTC=0xFE;
        delay();
        PORTC=0xFD;
        delay();
        PORTC=0xBF;
        delay();
        PORTC=0x7F;
        delay();
        PORTC=0xFF;
        PORTA=0xFE;
        delay();
        for(p=0;p<7;p++)
        {
                PORTA=(PORTA<<1)|0x01;
                delay();
        }
        PORTA=0xFF;
        PORTC=0xFF;
}
void cai2()
{
        unsigned int p;
        PORTC=0xFF;
        delay();
        PORTC=0xFE;
        delay();
        PORTC=0xFC;
        delay();
        PORTC=0xBC;
        delay();
        PORTC=0x3C;
        delay();
        PORTA=0xFE;
        delay();
        for(p=0;p<7;p++)
        {
                PORTA=(PORTA<<1);
                delay();
        }
}
void cai3()
{
        unsigned int p;
        PORTC=0x3C;
        PORTA=0x00;
        delay();
        PORTC=0x3D;
        delay();
        PORTC=0x3F;
        delay();
        PORTC=0x7F;
        delay();
        PORTC=0xFF;
        delay();
        PORTA=0x01;
        delay();
        for(p=0;p<7;p++)
        {
                PORTA=(PORTA<<1)|0x01;
                delay();
        }
}
void delay()
{
        int i,j;
        for(j=0;j<1000;j++)
                for(i=0;i<100;i++);
}
void jiao()
{
    time=25;
               //T/C0 // F0C0 WGM00 COM01 COM00 WGM01 CS02 CS01 CS00
       //  0     0     0     0     1    0    1    1
           // WGM01:WGM00=1:0 CTC; CLK=8MHZ CLK/64=125KHZ
        TCCR0=0x0B;//0X1B--OC0(PB4)比较匹配时取反;
        TCNT0=0x00;
        OCR0=0x7C;//OCR0=124,(124+1)/125=1ms
        TIMSK=0x02;//OCIE0=1T/C0 Output compare match interrupt enable
        SREG=0x80;
        time_to_disbuffer();//拆数
        int_init();//中断定义
        display();
        while(1)
        {
                  if(time_is_ok)
                  {
                          time_is_ok=0;
                        if(time<=15&time>10)
                        {
                         duan1();
                        }
                          if(time<=10&time>5)
                          {
                           duan2();
                        }
                          if(time<=5&time>0)
                          {
                           duan3();
                          }
                        time_to_disbuffer();
                  }
        }

}
void display()
{
        unsigned char posit=0;
     PORTB=0x00;
         while(1)
         {
         PORTD=Led_Disbuf[dis_buff[posit]];//显示数字
         PORTB=position[posit] ;//显示位置
         delay();
     if(++posit>1) posit=0;
         }
}
void time_to_disbuffer()
{
    unsigned char j=0;
        dis_buff[j++]=time%10;
        dis_buff[j++]=time/10;
}
        //T0比较中断服务程序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comp_isr:20
void timer0_comp_isr(void)
{
  display();
  if(++time_counter>=1000)
  {
    time_counter=0;
        time_is_ok=1;
  }
}
void duan1()
{
        PORTA=0x7F;
        PORTC=0x7F;
}
void duan2()
{
        while(1)
        {
                PORTA=0x7F;
                PORTC=0x7F;
                delay();
                PORTA=0xFF;
                PORTC=0xFF;
                delay();
        }
}
void duan3()
{
        PORTA=0xFE;
}

void int_init()
{
MCUCR=0x02;
GICR=0x40;
SREG=0x80;
}

网友:
可能不到图片,所以没办法帮助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