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外扩RAM具体怎么确定端口地址的,

楼主:
我想要STC15F2K32S2单片机连接CH372,具体的这个端口地址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啊?哪位大侠能跟我讲一下,有资料更好,谢谢咯!感激不尽哪!

网友A:
有IO口啊,可以直接用。查它的详细资料可以找到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IO口啊,可以直接用。查它的详细资料可以找到地址
是说用时序来操作吗?这是连接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IO口啊,可以直接用。查它的详细资料可以找到地址

搞不明白资料里面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

网友:
89C2051有缓冲IO口的。直接预置相关端口电平,并按要求对P1口写相关命令啊,没有时序,但有中断处理。

网友:
只有挂在总线上时才存在地址问题,而具体地址是多少,由设计决定,根据A0端的接线决定,片选也可以介入。比如,你把A0连接在总线的A0上,片选使用独立IO控制,那么地址就是00H或者任何A0为0的地址(x0H)。如果片选也用总线控制,那么就是二者均有效的那些地址。具体设计时还要看你的总线上是否还挂有其它器件,要注意避免冲突。当然,也可以用纯IO控制法,那么这时就不存在什么地址的概念了。

网友B:
STC的P0口和P2口,一般40脚以上的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C的P0口和P2口,一般40脚以上的都有

就是不知道该如何确定这个端口地址

网友:
51中用xdata定义外部地址空间,具体百度吧,

网友C:
查看相关的数据手册datasheet应该有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相关的数据手册datasheet应该有答案
数据手册压根就没讲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由于51单片机的P0口是低8位“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分时共用,所以如果外部需要用到地址总线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所地址锁存器的方式(最常用的是74hc373,图中文字所说的“U2”)输出低8位地址线A0~A7,所以如果系统里有地址锁存器,那么你就可以使用74hc737的输出地址。
如你图中的仅仅使用到一位地址线,不使用地址锁存器也可以,你可以使用除P0口以外的任意一个I/O(如图中的P3.7),只要将其置“1”即可选中该芯片。
你给的图中的文字是有些别扭,但是如果你真的熟悉了,也好理解。

网友:
传统51单片机都是P0,P2口作地址线

网友:
在网上搜索“单片机xdata”,看看详细的说明。xdATa: 外部扩展RAM,一般指外部0x0000-0xffff空间,用DPTR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