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无法识别,求大神帮忙

楼主:
刚买的郭天祥TX-1C开发板,驱动无法识别电脑是宏碁E1-572,win8.1系统。
用360驱动大师安装驱动后还是无法识别,要求重启,重启后又要重装驱动,一直这样循环。求助求助

网友A:
是USB转串口吧,先确认usb转串口线是不是好的,如果线是好的,还不行,就重新装驱动吧。

网友:
需要安装pl2303驱动。

网友:
USB串口驱动的问题,和单片机无关。

网友:
如二楼  装个2303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USB转串口吧,先确认usb转串口线是不是好的,如果线是好的,还不行,就重新装驱动吧。
先确认USB线是不是足够好,如果线不够好是会出现上面的问题的。

网友:
因为你的PL2303是国内仿的货,不是PL原产的
PL在1.5后的新版本驱动中做了限制,仿的芯片是用不了,有黄色!号

你要用1.5或以前版本的驱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