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楼主:
P6KE91CA,到达钳位电压击穿后,基本成短路状态,但有可重复性,每次都是91伏击穿,然后成通路状态工作。这样刚好满足了实际电路的需要(到达一定电压后短路转成通路状态),但TVS管的这种现象如何解释?

网友:
TVS和稳压管都有稳压作用,它们制造工艺、大电流特性等有差别。击穿时所承载的功率如果不太大,是可以恢复的, ----- 稳压管二极管也是这样的。

应用中,TVS一般作为保护用,而不作为稳压用。你现在说的情况,是将它作为稳压使用。

网友:
到达指定电压时,发生雪崩击穿

网友A: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P6KE91CA,到达91伏击穿后,基本没有钳位电压(管压降约在3-10V之间),由断路变为短路状态.况且一批管子里面,约有1/4有这种特性,其余3/4击穿后还是会钳位在91V的.
是管子的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这种特性还有可重复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我没表达清楚,P6KE91CA,到达91伏击穿后,基本没有钳位电压(管压降约在3-10V之间),由断路变为短路状态.况且一批管子里面,约有1/4有这种特性,其余3/4击穿后还是会钳位在91V的.
是管子的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这种特性还有可重复性。
TVS只能短时间 稳压,长时间有可能短路吧,只能mS的时间

网友:
雪崩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