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低功耗问题

楼主:
这两天用MSP430F5438A做一个低功耗项目。关于怎么尽可能的降低功耗,想请教下诸位大神。在数据手册上看到这么一段:

Unused I/O pins should be configured as I/O function, output direction, and left unconnected on the PCboard, to prevent a floating input and reduce power consumption. The value of the PxOUT bit is don't
care, since the pin is unconnected. Alternatively, the integrated pullup/pulldown resistor can be enabled by
setting the PxREN bit of the unused pin to prevent the floating input.

也就是说对没有使用的io口 要设置为输出  输出值不用在意,设置PXREN,也就是内部上下拉电阻,这样可以阻止悬浮电流。问题是PXREN具体改怎么设置?设置为多少?

网友:
如果你设置的管脚输出高,就开上拉。如果你设置的输出低就设置为下拉。

网友A:
最好的做法是悬空,这时输出值不用管,PXREN等寄存器也不用配置。可选的做法是,配置PXREN使悬空的引脚上拉或者下拉 都可,关于数值手册中应该说了。综上所述,最好是悬空不用的引脚,如果未悬空,直接配置上拉电阻输出配置1,如果配置下拉电阻输出配置0.这样就没有电流损耗了。

网友:
低功耗的话430提供了LPM0等几个模式,可以在MAIN函数的最后进入,这样的话CPU的几个时钟会按照LPM的要求关闭,有效降低功耗,所有的操作在中断中完成,中断开始时硬件会开启时钟,结束后软件再次进入LP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做法是悬空,这时输出值不用管,PXREN等寄存器也不用配置。可选的做法是,配置PXREN使悬空的引脚上拉或者下拉 都可,关于数值手册中应该说了。综上所述,最好是悬空不用的引脚,如果未悬空,直接配置上拉电阻输出配置1,如果配置下拉电阻输出配置0.这样就没有电流损耗了。
这个做法是可取的!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人做过测试,对于149型号的设置为输出模式,输出低电平 功耗最低,但是有P*REN的就不太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