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群友用过无线通信做过工业控制方面的,推荐一下

楼主:
请教群友,目前可用于工业控制方面的无线通信有哪些?最远距离大概150米左右,站点大概10到100,本来打算用STM32的CAN来做,但是老板突然大脑发热要用无线,无奈本人小白,还没用无线做过东西,只自己弄过NRF2401,对其他的一无所知啊。还请各位来帮帮忙啊

网友A:
还是要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无线方案啊,不妨把需求说得再详细一点
我自己做过si4432芯片和zigbee(ember方案)的无线产品,不是组网要求的就不推荐zigbe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要根据实际需求来选择无线方案啊,不妨把需求说得再详细一点
我自己做过si4432芯片和zigbee(ember方案)的无线产品,不是组网要求的就不推荐zigbee了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台电脑控制一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大概有最多100个站位吧,也可能多一些(根据客户要求),目前还没有超过200个站位的,流水线之间不通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台电脑控制一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大概有最多100个站位吧,也可能多一些(根据客户要求),目前还没有超过200个站位的,流水线之间不通信

一对多控制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对多控制是吗?
现在手上有两种方案,一个就是一对多另一个是1控制2、2控制3、3控制4、。。。。。。。。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对多控制是吗?
反正最后的结果能实现,所有站点的数据能单独回到电脑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一台电脑控制一条流水线,每条流水线大概有最多100个站位吧,也可能多一些(根据客户要求),目前还没有超过200个站位的,流水线之间不通信

仅从自己懂的方案来说:这需求用zigbee方案可以做,一个主机(主协调),其他全部为路由或终端。
主机可广播可对地址进行单播,路由或终端只要往协调发单播就行了。
这种方案你们只能找成熟的透传组网模块了,我做过类似的项目,只是节点没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仅从自己懂的方案来说:这需求用zigbee方案可以做,一个主机(主协调),其他全部为路由或终端。
主机可广播可对地址进行单播,路由或终端只要往协调发单播就行了。
这种方案你们只能找成熟的透传组网模块了,我做过类似的项目,只是节点没这么多。
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D:
150米用一般的2.4G可能效果不理想,si4432这样的效果好一些,频段也不像2.4G那么拥挤。建议直接用成熟的RF模块,比如透传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50米用一般的2.4G可能效果不理想,si4432这样的效果好一些,频段也不像2.4G那么拥挤。建议直接用成熟的RF模块,比如透传模块。
透传是不是就是广播啊?然后根据自己的协议查看数据是否是自己需要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透传是不是就是广播啊?然后根据自己的协议查看数据是否是自己需要的

透传就是串口透明传输。你只管往透传模块的串口发数据,另外的无线模块收到后会自动发到串口。整个看起来和485通信差不多,只是有线变为了无线。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一点参考资料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透传就是串口透明传输。你只管往透传模块的串口发数据,另外的无线模块收到后会自动发到串口。整个看起来和485通信差不多,只是有线变为了无线。如果需要我可以提供一点参考资料给你。
那太谢谢了,资料怎么给我呢?我QQ30695259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太谢谢了,资料怎么给我呢?我QQ306952599

有没有EMAIL,我发邮件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EMAIL,我发邮件给你。

好的 ,15268851967@163.com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50米用一般的2.4G可能效果不理想,si4432这样的效果好一些,频段也不像2.4G那么拥挤。建议直接用成熟的RF模块,比如透传模块。

zigbee单个节点与节点之间可能达不到这个距离,我也建议楼主用si4432,我最近有个项目最后决定用si4432

网友A:
zigbee单节点可能达不到这个距离,但是可以通过跳传,
zigbee协议能较好处理一对多的问题
si4432如果要处理一对100可能在应用层要下比较大的功夫

网友:
引用 网友B:
zigbee单个节点与节点之间可能达不到这个距离,我也建议楼主用si4432,我最近有个项目最后决定用si4432
我们自己讨论了一个方案:PC只与端点一通信,端点一只与PC、端点二通信,端点二只与端点一、端点三通信。。。以此类推,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无线收发器有太原的距离,反而要有比较大的额数据量。也就是说,PC要想跟最后一个端点通信的话,必须经过中间的那些端点一个一个传过来,不知道这种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gbee单节点可能达不到这个距离,但是可以通过跳传,
zigbee协议能较好处理一对多的问题
si4432如果要处理一对100可能在应用层要下比较大的功夫
我们自己讨论了一个方案:PC只与端点一通信,端点一只与PC、端点二通信,端点二只与端点一、端点三通信。。。以此类推,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无线收发器有太原的距离,反而要有比较大的额数据量。也就是说,PC要想跟最后一个端点通信的话,必须经过中间的那些端点一个一个传过来,不知道这种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们自己讨论了一个方案:PC只与端点一通信,端点一只与PC、端点二通信,端点二只与端点一、端点三通信。。。以此类推,这样子的话就不需要无线收发器有太原的距离,反而要有比较大的额数据量。也就是说,PC要想跟最后一个端点通信的话,必须经过中间的那些端点一个一个传过来,不知道这种如何?

zigbee组网就是有类似功能,不过他是发射节点自己选择与目标节点的最优链路,详情你可以查阅相关资料,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特殊功能才采用如你所说方案,我认为这个方案不是很可取
假设端点一故障了,那岂不是整个系统都故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zigbee组网就是有类似功能,不过他是发射节点自己选择与目标节点的最优链路,详情你可以查阅相关资料,不知道你们是否有特殊功能才采用如你所说方案,我认为这个方案不是很可取
假设端点一故障了,那岂不是整个系统都故障了
有道理!差点忽视了这个,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