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限流保护的充电电路分析

楼主:
正确的电路图:

LM317可以做的事情还是很多,大家可以分享分享自己的使用心得哈。

各路大神,在下偶遇此电路,与大家分享,可以可否谈谈对这个电路的理解?谢谢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
这是具有限流保护的充电电路?
非常怀疑。
再说,图中数值也不大对。LM317正常工作时Vout脚与Adj脚之间电压为1.25V,现在两脚之间接了支2欧电阻,通过此电阻的电流是1.25/2=0.625(A),似乎太大了。此电流要流过Q1集电极和R2,对Q1和R2都是相当大的功率耗散。

网友:
这能限流? 电池的电流通路上没有任何反馈。乱画的电路。

网友:
嗯,我也分析不同,找到原版的图了,现在贴上。请再看楼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