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69P PG2端口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小弟AVR初学者,最近刚接触AVR,需要用ATMEGA169实现一些控制功能,但是第一个测试程序就无法通过。本想用PG2这个端口输出一个控制信号控制LED闪烁,但是输出的是一个不受控制的方波,高电平14ms,低电平7ms。更奇怪的是如果注释掉Port_Init();后的延时,端口输出一定为零。程序用proteus仿真也正常,但是下载到flash就出现这种奇怪的问题,求助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ATMEGA169P应该没有坏,我用别人的.hex文件下载输出功能正常。
主程序: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FunDef.h"

void delay_ms()
{
        volatile int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
int main(void)
{
        uint8_t i;

        Port_Init();
        delay_ms();
        while(1)
        {
                LED_ON;delay_ms();
                LED_OFF;delay_ms();
        }
}
头文件FunDef.h:
/*Led宏定义*/
#define LED_ON          PORTG |= _BV(PG2)
#define LED_OFF         PORTG &= ~_BV(PG2)
端口定义: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
        DDRA = 0xFF;

        //频率控制端口全部输出0
        PORTB = 0;
        DDRB = 0xFF;
        PORTC = 0;
        DDRC = 0xFF;
        PORTD = 0;
        DDRD = ~_BV(PD1);
        PORTE = 0;
        DDRE = 0xFF;

        MCUCR &= ~_BV(PUD);

        DDRF = 0;
        PORTF = 0xFF;

        DDRG = _BV(DDG0)|_BV(DDG2);
}

网友:
没人回吗?自己顶

网友:
你程序不是自己在控制LED吗,当然会有方波。注释掉初始化函数,端口变为输入(默认),就不会有输出了。

网友:
如果要延时,在avr中正规做法是使用库函数:

//定义系统时钟频率
#define F_CPU 1000000L

#include

// 延时100ms
_delay_ms(100);

//延时100us
_delay_us(100);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是问题是两个延时是一样的输出的方波却不一样。同时我试过主函数如果循环输出高电平的话,端口输出还是方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但是问题是两个延时是一样的输出的方波却不一样。同时我试过主函数如果循环输出高电平的话,端口输出还是方波啊!

把完整程序发上来,我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还有是不是有地方打开了看门狗?比如WTON熔丝位。可以在初始化中先禁用看门狗。

网友:
已经要疯了,这个是我下午改的,去掉了所有没用的,PG2还是输出2:1占空比的方波啊,过于神奇。我是用AVRStudio直接编译的,会有问题吗?
#include

void delay_ms()
{
        volatile int i,j;
        for(i=0;i<100;i++)
        for(j=0;j<100;j++)
        ;
}
int main(void)
{

        DDRG = 0x05;                //端口G除PG2外,其它都配置为输入
        PORTG = 0xfa;                //使能端口G的上拉电阻,PG2和PG0输出0
        delay_ms();
        while(1)
        {
                PORTG |= _BV(PG2);
        }
}

网友:
是WDTON这个熔丝位吗?这个必须关掉吗?!我的熔丝位这里是勾上的

网友:
那就是这个问题了 你没有清看门狗 程序不断复位

网友:
把wdton去掉就好了

网友:
多谢版主大大,我试一下

网友:
WDTON去掉真的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