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USB CDC测试

楼主:
看到论坛有朋友说USB有古怪可能是ASF的问题
其实第一反应是USB芯片组
因为现在很多USB芯片组比较坑爹
要知道,INTEL是USB组织的牵头厂家
其它的情况,你懂的
撸主遇到过仿真器在AMD USB桥接芯片上出现的不兼容情况
苦逼的很,所以也凑热闹试了试

先说说电脑配置
CM 370
Intel 915GM
2G DDR2
可能会影响的就是这些了
出现USB问题的糖友,可以考虑一下升级BIOS

上测试过程吧:

这个是ASF版本

工程包含的模块

测试了一个Unit Tests for the usb device  cdc class
看上去正常

然后跑了一下坛友们说有问题的工程
usb device  cdc example

发现了USB虚拟的COM口,COM23
COM26是EDBG虚拟出来的

COM23向COM26发送数据
其实就是通过USB向R21发送数据,R21通过EDBG发回

COM26向COM23发送数据
其实就是EDBG向R21发送数据,R21通过USB发回

视频啥的就不上了
会不会是还是PC的USB芯片兼容问题?
如果是,也算是ASF测试不是很周全,有bug
供大家参考

So TM what......?

网友:
或许是的耶

===================================

网友:
  其实感觉应该是USB3.0并不能完全向下兼容USB2.0吧

So TM what......?

网友A:
如果方便,请升级到ASF 3.21在试试这个例程。问题就是在ASF 3.21上,在3.20上我也是正常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138-1-1.html

网友A:
可以直接测试ASF中倒数第二个例程,USB Standard IO(stdio) Example,比较方便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方便,请升级到ASF 3.21在试试这个例程。问题就是在ASF 3.21上,在3.20上我也是正常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138-1-1.html

我试试

So TM wha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测试ASF中倒数第二个例程,USB Standard IO(stdio) Example,比较方便测试。

  刚才测试了3.20下的几个USB,看上去都挺正常的,想下3.21,没下几分钟就被ATMEL给BAN出来了
这段时间估计都测试不了了,抱歉。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测试了3.20下的几个USB,看上去都挺正常的,想下3.21,没下几分钟就被ATMEL给BAN出来了
这段时间估计都测试不了了,抱歉。

我共享了: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58158&uk=321377241

文件是:
as-asf-msi-6.2.1297-win32.win32.x86.ms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共享了: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shareid=458158&uk=321377241

文件是:
as-asf-msi-6.2.1297-win32.win32.x86.msi

已经上过baidu一当了,上次为了节省时间,百度离线下载的AS6.2结果安装好,一进debug就出错,后来老老实实迅雷单线程下了一个,一切ok
貌似是百度这货从来不管HASH

So TM what......?

网友:
离线下载有时会出错。这个文件是我下载后上传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A:
就是希望大家都测测,确认是不是ASF3.21的问题。

另外昨天晚上还发现一个新问题也希望有空测试一下,就是在cdc例程中,添加delay服务后,就会引起cdc通信失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276-1-1.html

网友C:
我端口那CDC就是显示不出来,看来还不是程序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希望大家都测测,确认是不是ASF3.21的问题。

另外昨天晚上还发现一个新问题也希望有空测试一下,就是在cdc例程中,添加delay服务后,就会引起cdc通信失败。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276-1-1.html

换成3.21,USB例程的确有问题,电脑上显示 unknown device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成3.21,USB例程的确有问题,电脑上显示 unknown device

如果按照我的方法可以修复,那么就说明是ASF3.21的bug了。为了找到它,反复烧写芯片多次,有些心疼啊。如果ATMEL也有一个FRAM的型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端口那CDC就是显示不出来,看来还不是程序问题呀

USB设备中,HID类是兼容性最好的。CDC就要差一些,有的主板就很难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