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232串口收一延迟时间数据然后发一高电平信号

楼主:
请教各位了,现在要用MSP1232写一个程序,通过串口收一个延迟时间的数据,收到后程序进行延迟,不知道该怎么写。求助了!!!

网友:
你的目的是什么
是接收数据后,延时后,在判断数据,执行相应任务?

网友:
楼主可能是这个意思:
MCU有个延迟程序,延迟的时长由串口发来的“数据”决定。
这个问题比较有趣了。
如果延迟数在1-255,串口发来的数据比较单纯,问题不是很难解决的哦 。

网友:
感谢大神们的关心,设计背景是有其他电路给我发送一个延迟时间,范围是5-30ms,我通过F1232串口接受这个数据,然后编写程序执行这个延迟时间,时间到后给一个信号就完了,不知道我解释的清楚不??真心请教了!!!

网友:
补充一下,串口接受数据格式是:波特率115200,8位数据,一位停止位,偶校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