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91 Nucleo 板子ST-link驱动问题

楼主:
板子是前几天论坛做活动买的,回来后一直装不上驱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升级一下驱动程序试试。KEIL里有,ST网站下载也可以。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终于找到原因了:你安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改成XP或win7 32位系统就可以了,驱动最新版我试过了也不行。

网友B:
win8.1 x64没有问题,你电脑系统是精简版的吧!

网友:
系统被精简过,需要自己去下那几个文件。http://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9835&mobile=yes 这有大概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8.1 x64没有问题,你电脑系统是精简版的吧!

我是win8 64位他上面写的是专业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出现这种情况,终于找到原因了:你安装的是win7 64位系统,改成XP或win7 32位系统就可以了,驱动最新版我试过了也不行。

不要啊,不想重装系统。。。

网友:
我是WIN7 64BIT SP1系统,插上直接就认出ST-LINK了,当然了我以前用过STM32F429DISCOVERY,装过驱动

网友:
最新驱动,安装就OK了

网友:
驱动版本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