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DISCOVERY收货之有惊无险

楼主:
周二快递早早的就电话通知包裹到了。呵呵。。
拿到手确实还不错。屏幕用双面胶粘好了。上电有demo系统。也有黑白棋的游戏。。。

拿回家,第二天准备试试代码烧写。。。
咋就白屏了呢?

上网查了查,这个就是屏线断裂的症状。。。。。。。。。
这个郁闷了,寄回去的话少则三五天,多则半个月。。。没办法,还是自己动手吧。
撬开双面胶,仔细用万用表打了通断,有七根线不通。找了细线芯,镀锡,烙铁伺候。。。。。

反复了三次,都接好了, demo的界面又回来了。

接着把示波器的代码烧了进去,
呵呵。。。
还有 。。。

网友A:
看来ST的品质……,建议ST以后还是别出带屏的Discovery了,印象大打折扣啊

网友:
这个问题估计还会有人碰到。我仔细看了一下结构。屏幕由于有触摸屏必然会按压。所以不能用厚的双面胶。屏幕一定要固定到基板上做硬接触。否则多按压几次之后,屏线会再次出现断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ST的品质……,建议ST以后还是别出带屏的Discovery了,印象大打折扣啊

最差的还是当年的STM32 Primer和Primer2,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差的还是当年的STM32 Primer和Primer2,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

由于我入门比较晚,没接触过,但是有所耳闻!

网友:
首先恭喜楼主  贺喜楼主,不过居然有7根线  真是///